我的450沿向左后方的弧线飞行,请版主及高手指教

楼主(2005-07-03):
我是一个(老的)菜鸟级的模友,450买了几个月了,还没有飞起来,目前练习起飞悬停,请教的问题可能是很菜鸟的问题,见谅。
我的450沿向左后方的弧线飞行,请版主指教。
我的450的配置为:
遥控器FF6
陀螺仪GY240 ,在锁尾状态 ,感度为85左右。
舵机GWS PICO STD  其它舵机为亚托9G
随油门增大,未离开地面前450向左移动,离开地面至0.4m左右以后,450沿向左后方的弧线飞行,机头向左转动(转速不太快)。
向版主及高手请教:
1 我的450应如何调整,
2 油门从0到中点的速度应该是先慢后快还是先快后慢还是匀速
3 推油门的过程中是否副翼同时向右,控制450未离开地面前450不向左移动

网友:
1.各方向的中立点没有调好,先检查各方向的舵机在中立点时候的机械位置是否居中(也就是十字盘必须呈水平状态),如果不是先调好舵盘位置,令各舵机在中立点时方向都在中间位置(也就是十字盘呈水平状态),不偏方向,但有时舵盘会差1-5度没有办法调整就不用理会了,可以用遥控微调到水平,根据你的现象升降舵要向前微调,副翼向右微调,等飞到30CM高度悬停后如果还是偏移就向偏移的方向继续微调.直到大致稳定即可.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加我QQ:314317901.不过我中午和晚上才有空.
2.油门先慢推,等直升机差不多要起飞时,将油门杆快速推上(注意只是相对快些,不能推太多),然后达到希望的高度慢慢放小油门令飞机保持高度.
3.起飞时如果油门掌握得好的话不用打副翼纠正也可以垂直起飞的,如果是慢速起飞的话要根据飞机的姿态给予舵量补偿以解决飞机起飞时的偏移现象.(主要是地面效应)
以上是本人练习时的小小经验,不到之处请谅解.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4 at 08:53 ]

网友:
你的问题向左后偏移因该是老的450X飞机
首先你看十字盘是否水平
另外因为飞机刚开始各个连杆和球头都有个磨合期
而且组装调试的时候也有相应的关系
要保证各个连杆部位的灵活
否则你用的GWS的舵机会有拉不动的情况

FF6因为是3点曲线
所以你不可能调整到很平滑的状态
他的油门只有线形的调整没有曲线的功能的

最后正常的飞机起飞的时候往左偏移是正常的
因为直升机的自旋的作用
只有完全脱离了地面效应后飞机就会稳定的悬停了

另外你提到的
随油门增大,机头向左转动(转速不太快)。
这点我个人的经验是你的油门和桨距曲线没有搭配好
造成尾桨动力与大桨转速不匹配的缘故

楼主:
感谢iceman和hyf_lj的指教。
我的调整情况如下:
1 我的飞机是3月份买的450X飞机
2 十字盘水平采用如图工具调整,用遥控微调升降舵和副翼舵机的中立点十字盘与工具的间隙接近相等(采用塞尺检查)

3 连杆和球头。开始连杆和球头只是进行了选配,没有进行研磨,活动不灵活。前几天连杆和球头进行研磨,基本比较长的连杆依靠自重可以转动,发现球头接触面积较小,有的甚至是几个点
4 油门为:100  0  100
5 螺距为:0    5    8
6 尾舵的中立点调整是:在锁尾状态,尾桨在一个平面内。已使用XL尾旋翼控制組,在XL尾旋翼控制組左右有间隙的情况下,尾舵机运动正常。XL尾旋翼控制組左右没有间隙时,尾舵机摇臂变形
今天的状态如下:
1 尾舵的机械微调向右调整(几乎到头),使“随油门增大,机头向左转动”现象基本消除。
2 飞机离开端面0.3~0.4m向左飞,机头转向减小
3 我没有QQ,不会使用qq
4 油门应如何调整

[ Last edited by cad22091 on 2005-7-4 at 21:59 ]

网友:
油门应该为:0,55,100,你怎么改成凹形的,难怪,油门杆居中后旋翼会停止的啊,当然不能飞啦。十字盘调整没有必要用塞尺,那东西还没有那么精密,图画得不错啊!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4 at 22:07 ]

楼主:
我的“油门为:100  0  100”为左边的“100”时主旋翼不转,中间的“0”飞机起飞、与螺距对应

网友:
cad22091  在 2005-7-4 10:06 PM 发表:

我的“油门为:100  0  100”为左边的“100”时主旋翼不转,中间的“0”飞机起飞、与螺距对应

奇怪的油门曲线,不明白?有没有人用过FF6啊?来帮忙啊!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4 at 22:11 ]

楼主:
我的油门摇杆的位置“最低位置  中点  最高位置”对应“油门的百分数为:100  0  100”
请用过FF6的来帮忙

网友:
FF6是通过调整中间点的值来实现他所谓的曲线
也就是HV-T(悬停油门)和HV-P(悬停螺距)的值
当是0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是FF9的50
你油门的2个100其实就是舵机的行程
相当与FF9中的0和100

网友:
hyf_lj  在 2005-7-5 12:12 AM 发表:

FF6是通过调整中间点的值来实现他所谓的曲线
也就是HV-T(悬停油门)和HV-P(悬停螺距)的值
当是0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是FF9的50
你油门的2个100其实就是舵机的行程
相当与FF9中的0和100

这样的设置实在不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