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450X和450XL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7-04):
如题

网友:
450XL是450X的加长改良版,改良的项目有很多:
1.侧板减重,材料改良.
2.日字副翼控制框;
3.攻角控制臂减重设计;
4.副翼控制臂加装轴承;
5.全部球头连接的伺服器控制杆;
6.双推的尾桨变距结构;
7.改用3200KV无刷电机.
8.副翼控制臂加装滚珠轴承.
9.双"O" RING 设计的主旋翼固定座,原来是单"O"RING;
10.主旋翼固定座加装刹车盘,俗称"香菇头";
11.改良的向位器,采用穿孔设计,增加了强度;
12.全新设计的鸡头罩.
13.攻角控制臂加装滚珠轴承.
14.3轴承设计的大桨夹;
15.加装十字盘导盘.
16.3PK碳纤垂直尾翼.
17.加装了马达保护隔板.
18.还有很多细节部分改良,不再详述.总之XL非常值得购买.
具体请看连接:http://www.align.com.tw/shop/pro ... amp;products_id=823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4 at 09:51 ]

网友:
那450XL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