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CO首次试航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5-07-04):
试航录像 1

试航录像2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好象吃水很深?
是不是ECO都这样?

网友:
liverpool0  在 2005-7-4 10:23 AM 发表:

好象吃水很深?
是不是ECO都这样?

有同感!!!!!!!!!!!!!!

网友:
感覺沒什麼速度吧?還沒有起滑。

网友:
的确吃水很深,另外提醒你封舱盖的胶带太不保险了建议换一下吧,不安全

网友:
录象看过了,看来我给你的这个安装位置还可以。船的姿态可以通过在船底贴楔型片来调整,速度的提高则涉及的地方比较多,要一个一个的解决:首先是你的电池插头,不要用田宫的插头了,改成香蕉插头,直接焊在电池组的正负极上。

网友:
就這速度還要和我飆啊~我用去年的船超妳一愣一愣的~

楼主:
今天给电池换了T型查头

[ Last edited by 天才 on 2005-7-4 at 18:28 ]

网友:
今天听肥仔说船的速度不错呦,好,在顶

网友:
不错了,慢慢调吧,下次活动的时候应该会更快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