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问题。南孚7号电池容量有多少mah?

楼主(2005-07-04):
问一个简单问题。南孚7号
电池
容量有多少mah?

网友A:
7~12间

网友B:
嘉嘉
在 2005-7-4 22:00 发表:
7~12间
不会吧!!
这样的话这电池不是没得卖了呀!太不耐用了吧!
我觉得应该比7号的GP600mah的电池耐用一倍的时间~
MP3上试过~大电流情况下就不清楚了~

网友C:
1600~2000

网友D:
差不多吧

网友E:
干电池在不同的放电条件下有不同的容量,如果大电流连续放电容量较小,反之会比可充电池大很多!

网友F:
7号充电电池容量一般都是7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