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遥控较其他遥控的优点■■■

楼主(2005-07-04):
变频遥控较其他遥控的优点?
变频值不值呢?

[ Last edited by nishao2 on 2005-7-4 at 13:02 ]

网友:
如果你是指JR9X II新出的变频,应该是值的。
变频的只比普通不变频的贵300元左右,但是有十个频道可以选择,十个原装晶体得多少钱?

楼主:
要那么多频率干什么?

网友:
那当然了,如果你不需要得话,的确是没有用的。

同理,那要九个通道干什么呢?

如果你有用,就值了。

楼主:
哦,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最大好处是很多人在飞,你找到一个不和人家同频的频率。
其他就想不出来了!

网友:
violit  在 2005-7-4 06:34 PM 发表:

是不是还可以去插手别人的飞行控制哈??

应该是没法插手的,PCM制式谁的信号强就听谁的,所以说应该是干扰,不过还不一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