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无损更换esky3d的尾管

楼主(2005-07-04):
根本取不下来,粘得太死了。
请问如何操作才能无损地更换下来,或者尽量不损伤机身

网友A:
用电吹风加热后可以取出

网友B:
我用热风枪加热,很容易就拔出了

网友C:
我的倒是脚架拔不出来,因为上次被502给粘死了,不仅粘了外面,502还从细缝中渗进去,热水也用了,酒精也擦了,就是拔不出来,WHO有好方法??

网友D:
我是这样做的,把尾管从机身根部锯断,再找个和内径孔差不多的钻头,将残留在里面的尾管一点点的磨掉,当然这样做时,尾管是坏的,如果尾管没有坏,这样做就不合适了

网友E:
碳管只能用锯锯开,用刀切会出现劈叉影响寿命,碳管中间还得穿尾电机的电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