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4VF距离问题 不拉天线1米就斗舵

楼主(2005-07-04):
不拉天线1米就抖舵 全拉 2米就抖 3米外就全死悄悄了!
4VF+115
经过检查
发射满电
接受满电
接受天线正常
还有 有时候关发射器再重打开发射器 突然又正常了 不拉天线20米都不抖舵但是机会只是15分之1的机会
请教大虾们是怎么会事 哪儿出了问题了??
[ Last edited by BTYYY on 2005-7-4 at 15:57 ]

网友A:
干扰?
有一方法,不知道行不行。
可能是晶体松了,把发射的晶体拔出来重新再插一次试一下。
我就试过因为晶体松了失控的。

网友A:
希望能帮到你吧!

楼主:
重大 发现 昨天回去
第一次 直接将 接受电源插上 接受带一舵机 打开发射机 又完全正常了
但是我 接着 又将电调接上 由电调给接受供电 结果 又开始抖了

网友B:
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把电调 取下后又直接对接收供电 还是抖

网友B:
那么可能是接收的问题,而不是4VF的问题了!
如果有别的接收机就换掉试试吧!

网友C:
室内还是室外

网友D:
我以前有个纤毫的2通控在室内也和你的一样,但在开阔地就正常了,到外面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