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最头痛的是陀螺和舵机.........

楼主(2005-07-04):
*问题:最头痛的是陀螺和舵机
亚托、GWS、BlueArrow、Hitec、Futaba......
怎么办????
请各位大大给个意见吧,最好能分个高中低三种配置!

亚拓RC-9X         100元
亚拓RC-6G          90元

GWS NARO+F HP/BB  118元
GWS NARO/STD       89元
GWS PICO +F /BB   118元 (这三个有什么区别?)

BlueArrow 9.0g     74元
BlueArrow 6.4g     78元

Hitec HS55        150元
Hitec HS56        240元

Futaba 3007       175元
Futaba 3008         ?元

PIEZO-30g         480元
REC-500           650元
Futaba G240       780元
Futaba G401      1380元

以上价格是在坛子里搜来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难说了,因为国内模友没有飞得特别好的,也没对比测试,所以说不上。
1、有个飞得非常好的老外是240+HS50,不过他的机器是HORNET。
2、大多数模友用原厂RCE-500+ALIGN 6G,据说“又平又靓”
3、不少上海的经济实力雄厚点的模友用401+HS56
4、一年前的台湾3D廖冠军用的是240+FUTABA3107

难选吧??

网友:
亚拓RC-9X
亚拓RC-6G
亚拓这2款产品属于性价比较高的产品

GWS NARO +F/BB     10G舵机带双轴承
GWS NARO/STD       10G舵机不带轴承拉力较小
GWS PICO +F /BB    6G舵机使用在尾舵机上

BlueArrow 9.0g
BlueArrow 6.4g
不建议使用这款产品

Hitec HS55
Hitec HS56
性能好但是价格也好

Futaba 3107
Futaba 3108
性能好但是价格也好就是坏了没修理包提供

PIEZO-30g           不建议使用
REC-500             锁头效果很好性价比较高
Futaba G240         锁头效果很好价格昂贵
Futaba G401         同上

高级配置:HS 55*3或3107*3+HS 56或3108
中档配置:GWS NARO +HP/BB*3+GWS PICO +F/BB*1
低档配置:亚拓9X*3或BlueArrow 9.0g*3+亚拓6G或BlueArrow 6.4g

陀螺仪高档:GY 401
中档:GY 240或RCE-500

网友:
超值档配置:
亚拓RC-9X         100元,不错,噪音大点,配件容易买到。
亚拓RC-6G          90元 锁尾效果不错,噪音有点大,线路板质量一般。

中低档配置用:
GWS NARO+F HP/BB  118元 扭力大,速度快,还有轴承,PITCH用不错,本人已经用了30小时了。
GWS NARO/STD       89元 副翼和升降用不错,只是回中差些。手会比较忙。
GWS PICO +F /BB   118元 这个是6g的,用来锁尾用不错,本人已经用了170次了,还在服役中。

高档配置用:
FUTABA 3107   锁尾用效果不错,配件难买价格高
FUTABA 3108   回中效果一流,配件难买。

Hitec HS55        150元 价格贵,但使用效果不错,国外推荐。
Hitec HS56        240元 价格贵,但使用效果不错,国外推荐。

陀螺建议:
性能至上:GY401
超值之选:亚拓RCE-500
过气英雄:GY240
来路混乱:PIEZO 双感度(应该是10g)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4 at 16:41 ]

网友:
我的配置如下
陀螺:GY401
前面舵機Hitec HS55x3
尾舵機Hitec HS56x1
以上堤共給您參考

网友:
我用中低档配置:GWS NARO+F HP/BB x 3 + GWS PICO +F /BB x 1
效果不错,但最近弄坏一个尾舵机了。

网友:
我也用GWS NARO+F HP/BB x 3 + GWS PICO +F /BB x 1
优点力量大,尾舵机速度快,缺点是里面的PNP和NPN管子承受电流容量小,频繁的打舵,管子就Over了。。。

改用了亚拓9X,感觉声音轻,力量没有GWS的大,但听说亚拓的6X配GY401非常不错,偶也准备上GY401了,呵呵。。。。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这么快的回复!!!
分析很详细!!!!
我现在还在初级阶段,练习悬停和航线,看来先还是低配置起步吧!
亚拓RC-9X         100元*3
亚拓RC-6G          90元*1
REC-500           650元*1
这样一千左右就拿下了!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
亚托9x舵机 当尾舵机和6g 应该是一样的吧??????网站上说速度都一样!!!!!!!!!

网友:
iceman  在 2005-7-4 04:32 PM 发表:

超值档配置:
亚拓RC-9X         100元,不错,噪音大点,配件容易买到。
亚拓RC-6G          90元 锁尾效果不错,噪音有点大,线路板质量一般。

中低档配置用:
GWS NARO+F HP/BB  118元 扭力大,速度快,还 ...

之前使用GY401+S3106(0.12秒/60秒,1.2公斤),倒飛後退離心圓會鎖不住(自旋半圈)
本來想換HS56竟缺貨,改用C1016(0.1秒/60度,1.6公斤)還不錯用都OK!參考一下!

网友:
fishzh1881  在 2005-7-4 11:42 PM 发表:

亚托9x舵机 当尾舵机和6g 应该是一样的吧??????网站上说速度都一样!!!!!!!!!

速度标称一样,但扭力不同,所以受力下的速度肯定是不同!

网友:
配件争霸赛!,好帖!

楼主:
ㄚhour  在 2005-7-5 12:04 PM 发表:

之前使用GY401+S3106(0.12秒/60秒,1.2公斤),倒飛後退離心圓會鎖不住(自旋半圈)
本來想換HS56竟缺貨,改用C1016(0.1秒/60度,1.6公斤)還不錯用都OK!參考一下!

C1016(0.1秒/60度,1.6公斤)是雷虎的吧?
哪里有买?多少米?

网友:
lsybox  在 2005-7-5 04:59 PM 发表:

C1016(0.1秒/60度,1.6公斤)是雷虎的吧?
哪里有买?多少米?

模型有啊!

网友(2006-04-30):
说尾舵不要用9x,最好用6g,说9x反映慢点

网友:
GY401全新的GO!模型卖890啊,不带9253的。就在东门那里。。650买个RCE500,不如一步到位算了。。。。

网友:
亚拓RC-9X  和 亚拓RC-6G
价格应该在75元左右 而且机壳和齿轮配件也容易买到,用下来很不错的,比其它国产的舵机要好很多(e-sky不错就是虚位和耐用性差点,比其它什么9克舵机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