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还有比HS50快的舵机

楼主(2005-07-04):
和老外交流的时候,老外也有不少发烧友啊,居然用比HS50还要快的舵机,MX-50HP Micro Pro Servo,9克,转距23 oz/in,0.08s/60
不过一分钱一分货,比较贵,经济条件好的可以配来试试。
http://www.isthmusmodels.com/radiogear/mpiservo.html

[ Last edited by betmanofbmw on 2005-7-4 at 21:50 ]

网友: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呵呵。这个是6V下的数据
记得 以前还有一些高校花美金从国外带 MPI舵机 ,回来拆开一看,和GWS一比。。。。。。
事实上 MPI的舵机都是GWS OEM的哦。

MX-50HP 就是 GWS NARO+F HP ELE模型就有提供哦。 并不贵哦!
http://www.121mx.com/shop/
比比看哦:
MPI的:

GWS的:

[ Last edited by mosquito on 2005-7-5 at 11:17 ]

网友:
是不是电调的BEC能输出6v,接收机就能为舵机提供6v电压呢?

网友:
是的,

不过,一般BEC供电为5V的。 5V 下的性能已经跔了,提高电压对BEC供电电流要更高了 比HS50快的舵机就在GWS。呵呵

楼主:
mosquito  在 2005-7-5 11:16 AM 发表:

呵呵。这个是6V下的数据
记得 以前还有一些高校花美金从国外带 MPI舵机 ,回来拆开一看,和GWS一比。。。。。。
事实上 MPI的舵机都是GWS OEM的哦。

MX-50HP 就是 GWS NARO+F HP ELE模型就有提供 ...

好象各种参数都不一样呢?不会吧?如果真是这样,强烈鄙视MPI,赚得太离谱了!

网友:
参数基本都是一样的。MPI标的是6V下的数据 , 细小的差别只是单位换算造成的。

这很正常,如果在美国生产的成本很高的。 对于他们的消费水平,这点利润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