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才能让MTA4安静一点?

楼主(2005-07-04):
请教:MTA4的声音太吵,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的声音小下来?能上人的摩托车都没它吵。

网友(2005-09-10):
把耳朵堵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MTA4的声音太吵,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的声音小下来?能上人的摩托车都没它吵。

玩油动的声音大才刺激

网友:
改成电动的!!

网友A:
只有不玩才能让它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不玩才能让它安静。

不错的主意

网友:
声音大才爽!我的那辆也很大声,气势震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MTA4的声音太吵,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的声音小下来?能上人的摩托车都没它吵。

去五金店买一条胶管,将出气口用胶管套上,再用夹子之类的夹紧,胶管的长度决定了噪音的大小.

网友:
我的21车声音很大 爽啊

网友:
这样的话,对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是否有影响。

网友:
排汽管长了后会使引擎在低速时达到最大马力,缩短就使高速时达到最大马力.

网友(2005-10-15):
换好点的烟囱!说实话!玩油车就是图那声音!没那声音我就不会买它了!

网友:
怎么能把发动机的声音该成公路赛的声音?
我喜欢那声音!

网友:
买根谐振管 最好在里面涂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