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你们的450尾桨正常混控量是多少???

楼主(2005-07-04):
近日飞450,尾桨混控量一直调不好,飞行时总是一直压着杆飞,初始量怎么调都调不好!!

网友:
你的陀螺仪是什么陀螺仪
一般的锁头陀螺仪是不设置REVO MIX的也就是你说的尾桨混控
如果是使用带锁头的陀螺仪反而需要关闭这个功能的

楼主:
没米!所以使用的是PG-03

网友:
调节尾拉杆球头 使它不偏

网友:
我用的也是PG03,尾部的混控是无法调整的100%的好的,因为牵涉的因素有很多,常见的是电池的放电量变小了,混控就要重新调,用的桨不同,混控就要重新调,从室外到室内,或者从室内到室外,混控就要重新调,油门和螺距改变了,混控就要重新调,其中最头疼的就是电池的放电了,我刚装上的新电池,放电很好,混控也调好了,但没飞多久,由于放电量下来了,原来设置的混控就有偏差,不得不重新调,等你调的差不多了,电池也差不多没电了,再换新电池,NND,由于放电量又大了,混控又要重新调,调到你晕掉,所以,我现在索性不调了,调个大概,飞的时候全部用打尾舵来修正,所以非常不方便,现在最多只能飞悬停,走航线根本不行,除非你能花很多时间和摔机的经历来练习用PG03飞航线,所以我准备换GY401了,有点后悔当初没有直接上带锁尾的陀螺仪。。。。

网友:
我飞E-SKY outdoor同样啊,随着电池放电变化,尾巴不断变化,我都是打微调,飞一次从左到右一次,不爽,对头难得要死

网友:
tomye  在 2005-7-5 08:49 AM 发表:

我用的也是PG03,尾部的混控是无法调整的100%的好的,因为牵涉的因素有很多,常见的是电池的放电量变小了,混控就要重新调,用的桨不同,混控就要重新调,从室外到室内,或者从室内到室外,混控就要重新调,油门 ...

那REC-500,GY240,GY401就没有放电量的问题吗?它们难道内置了稳压?

网友:
lsybox  在 2005-7-5 05:03 PM 发表:

那REC-500,GY240,GY401就没有放电量的问题吗?它们难道内置了稳压?

工作原理不一样的,如果不明白,找个GY240或GY401的说明书,里面很清楚地描述了AVCS,也就是锁头的原理

网友:
你提到的3种陀螺仪内部都有温度变化补偿电路,可以对付外界的温度变化。另外它们不管是从接收机供电(油机)还是从电变的ESC供电(电直)都是经过稳压(+5V)后才输出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用锁头的陀螺有没有随电池放电电压降低尾巴不断漂移的现象呢?如果很好我要考虑换了3和一了

网友:
biohazardv  在 2005-7-6 08:53 PM 发表:

用锁头的陀螺有没有随电池放电电压降低尾巴不断漂移的现象呢?如果很好我要考虑换了3和一了

我忍痛换掉了我的jr460t锁尾陀螺仪 换了401+gws9克 尾巴稳得风把飞机都吹歪了尾巴都没歪!!!!!!!!!!!没得你说的电池电压低了就锁不住的问题 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