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锂电时间长的不充放也会死?

楼主(2005-07-04):
原来两块2000mAh的ELE锂电正常飞行可以到十分钟;直到摔机后等待配件,大约有一个半月没有飞行,
电池
自然也没有充放,但是可以肯定在闲置的时候电池充满了.
结果现在用基本上完蛋了,不单飞行时间不到6分钟,同时放电非常差.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电池死掉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看来电池不用也会疲劳致死呀.
如果时间长不用最好中间偶尔放放电,否则再使用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失望.

网友A:
这问题很普遍,用google找了一下,看来锂聚长期不用是有问题,按
http://www.batteryhospital.com/n ... 004/2004-000001.htm
的说法,锂聚一个月的自放电有20%,放2个月已经过放了,看来真是要低温存放,每个月放冲电了。

网友B:
这是由于自放电造成的过放损伤

楼主:
你的意思如果隔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充电一次就没有问题了?
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因为时间长了,锂电里的化学品结晶或者变质等造成的.
因为一个多月应该还没有到过放的程度

网友C:
长时间不用锂电,也要隔段时间进行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