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廉价配置怎么样

楼主(2005-07-04):
机体 天子TZ30 880.00
遥控器 发射ff6  接受136F (便宜买的2手的)
发动机 三叶36H 420.00
陀螺仪 rce500  650.00 双感度
启动机 南大90级 195.00
点火器 南大1800mHA 95.00 含充电器
启动杆 带单向轴承 82.00
热火头 GMS 15.00
舵机 FUTABA3003 ×5

网友:
好象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biohazardv  在 2005-7-4 23:57 发表:

机体 天子TZ30 880.00
遥控器 发射ff6  接受136F (便宜买的2手的)
发动机 三叶36H 420.00
陀螺仪 rce500  650.00 双感度
启动机 南大90级 195.00
点火器 南大1800mHA 95.00 含充电器
启动杆 带单向轴承 ...

你的这个配置要飞起来的花在调整上的代价太大了
FF6是只能悬停和航线的6动设备
3叶的发动机会调整到你没有信心
FUTABA 3003做尾舵机速度实在太慢了

楼主:
现在我只要能飞航线就行了,水平有限,请问版主能小幅修正吗?136f做接受有没问题 rce500够吗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请教要怎么改呢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136F做接收机肯定没有问题
RCE-500我没有试过
用在油机上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真正看到有人用过
不敢妄加评论

至于3叶的发动机我到是调整过
不过就一个词气死
3叶的36H的发动机磨合很重要
而且新的还是很好用的
不过50个起落后就要开始中大奖了
如果你买的好的磨合的好的话会比OS的更好更有力
否则的话就很成问题了
经常会有发动机过热的情况发生
尤其对于直机来说发动机空中熄火
对于没有练过熄火降落的新手来说是致命的
摔机的修理费绝对会从比你直接买个OS 37的成本高

网友:
有道理,三叶的东西说坏就坏。

尾舵机可以换成GWS S19 性能好,经济。

要是要求不高可以用GWS PARK HPX 系列,非常便宜。

楼主:
谢谢大虾们,雷虎得TT39好吗

网友:
直升机这东西要求可靠性很高的,还是听大家的选OS吧!

网友:
TT39的发动机其实和3叶一样
需要很好的磨合
不过也是需要中大奖的好的会比OS更好差的就没发说了
相对与3叶要好点
他的缺点在化油器的控制精度上面
台湾有人试过将OS的化油器安装到TT39的发动机上
效果很好的

网友:
初学没经验的情况下,还是根据各位高手的建议来选择! 以免走弯路

楼主:
谢谢各位意见。我是一个人,单飞啊,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