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来飞电动飞机的话 哪款接收器最好?

楼主(2005-07-05):
价格便宜 质量好 距离远 ?!

网友A:
我用飞高和蓝剑都不错,空中400米内没问题,再远就看不到飞机了所以没试。

楼主:
不是说蓝剑 只有200多米吗?

网友B:
我在试用西安的二合一,即接收加10A电调,飞370以下的电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飞行距离我认为200米能够稳定控制就足够了,电动一般不太大,200米已经看不出什么了,就一个黑点。除非你飞的是1米以上的大飞机。

网友C:
我 也用了西安的接收。感觉不错,微型和标准都买了。距离可以把我的一米一电滑飞到只有只白鸽那么小不失控抖舵,再远就没去测了,自己技术差再远的话看不清姿态飞也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D:
蓝箭的接收机地面测试(250M+),飞机实际测试400M没有问题。

网友E:
布二的选择gws

网友F:
GWS,决对是不二的选择。

网友G:
我准备买亚拓六通,在亚拓的论坛上使用反应还不错,价格比GWS还便宜,与FUTABA设备全兼容,可以直接用FU的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