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一架450XL 请高手指点这个配置行吗?

楼主(2005-07-05):
●T-REX 450XL空機組套件組X1
●主旋翼(325纖維槳)X1組
●精緻手提包裝鋁箱X1
● A.K.E 1600mAh/11.1V高倍聚合物锂电池(VK维克版)
●Phoenix-35 无刷电子调速器(35A)人民币
●GS B24-33-12无刷马达 KV:4000RPM 2.3MM
●MAX66 摇控器
●飞高 6 CH接收机
●日本PIEZO超微型锁尾双感度陀螺仪
● GWS NARO/STD(9g大扭力微型舵机)
●GWS PICO STD(5g超微舵机)

网友:
godsbui  在 2005-7-5 02:22 PM 发表:

●T-REX 450XL空機組套件組X1
●主旋翼(325纖維槳)X1組
●精緻手提包裝鋁箱X1
● A.K.E 1600mAh/11.1V高倍聚合物锂电池(VK维克版)
●Phoenix-35 无刷电子调速器(35A)人民币
●GS B24-33-12无刷马达 KV:400 ...

建议你好好看看以前的贴子 对你有帮助!!!第一是你的电调和电机 就买原厂生产的电机 电调很好用的 凤凰的贵 而且不好用!!!原厂的有电池保护 (缓启动功能好用) 买一套应该很好的 还有舵机花了钱也不是很好 配模型的雷虎9克舵机应该很好(我马上也换成这个) 新手建议还买2副木浆 开始不要用炭纤!!!!电池准备到3块

网友:
现在我也是用的gws的9克 和6克舵机 6克的已经夭折 感觉不是很理想 想换掉了 如果有可能买gy401单体 比日本PIEZO超微型锁尾双感度陀螺仪贵一点 但是好用 遥控器有钱也买好点 以后好控制 jr的mx66 不如买韩国的h的6通 飞翔斑竹也说好用 性价比比mx66高!!

网友:
138一个雷虎的舵机还不如加个¥20可以买FUTABA和HITEC的舵机呢!不划算。电机和电调为什么不用原配的呢?不是有套装的吗,我原来的V2用了感觉挺好的,只要按说明书上配15T的齿轮就很好飞了。

网友:
电调马达用原配,遥控直接上9X或者FF9,陀螺要用401,舵机用GWS即可!这就是刚走过来的新手我的建议!

网友:
korg  在 2005-7-6 10:43 AM 发表:

电调马达用原配,遥控直接上9X或者FF9,陀螺要用401,舵机用GWS即可!这就是刚走过来的新手我的建议!

如果只玩电直,有必要用到9x或FF9吗?我是菜鸟,不了解。
不过现在有很多手机,功能太多了,可是真正使用的人又用到里面的多少功能呢?

网友:
遥控器和手机作比不太合适的。手机买来用的就是基本功能,遥控器买来就是打算奢侈一下哦!
高档遥控器的功能和操控感觉比低端的好太多了。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是看到版主说:“HITEC 6动的设备和FF9一模一样,除了陀螺仪的设置FF9更细腻点外。。。”可价格差了1500左右啊?所以才有此疑问

楼主:
这样改可以吗?
1、T-REX 450XL(CDE)CCPM套裝空機版(含420LF3200+25A調速器)(不知道这个套装送不送主旋翼和精緻手提包裝鋁箱)
2、尾舵:HITEC HS 56
3、电池:亚拓原装分壓充Li-Polymer 11.1V 1800mAh/12C 和 ELE 1500MAH 15C电池 各1块
4、陀螺:FUTABA GY401
5、遥控器:HITEC 6动带HS 55*3和原装接收机
6、充电器:亚托平衡充电器

另外,谁知道这些配件哪里最全,最好可以一次买全.
前辈应该知道大概要多少钱吧..........?

网友:
HITEC OPTIC 6和FF9完全一模一样也是不太可能的
FF9比HITEC OPTIC 6多了一个飞行模式IDEL 3
可编辑混控HITEC的是2组、FF9是7组
另外FF9可支持FUTABA的GV-1转速控制器
HITEC 6以及非FUTABA产品都没有专业支持GV-1
对陀螺仪的功能支持比较丰富
HITEC的陀螺仪支持和9X差不多
另外FF9多了一个油针和气门混控(这个功能在油机上使用)

HITEC可以支持目前市面上所有的JR、FUTABA兼容的PPM接收机
这点来说FUTAB就没有了
不过FF9可是要比HITEC的贵了将近40%
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设备用在450XL上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

网友:
godsbui  在 2005-7-7 10:25 发表:

这样改可以吗?
1、T-REX 450XL(CDE)CCPM套裝空機版(含420LF3200+25A調速器)(不知道这个套装送不送主旋翼和精緻手提包裝鋁箱)
2、尾舵:HITEC HS 56
3、电池:亚拓原装分壓充Li-Polymer 11.1V 1800mAh/12C 和 ...

你可以问问上海鸿飞,这个是他们的广告贴,好象全是现货供应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8442

网友:
hyf_lj  在 2005-7-7 10:32 AM 发表:

HITEC OPTIC 6和FF9完全一模一样也是不太可能的
FF9比HITEC OPTIC 6多了一个飞行模式IDEL 3
可编辑混控HITEC的是2组、FF9是7组
另外FF9可支持FUTABA的GV-1转速控制器
HITEC 6以及非FUTABA产品都没有专业支持G ...

请教一下斑竹HITEC的7通道设备怎么样?我看有不少老外用这设备!

网友:
HITEC 7通道的设备因没有调试接触过
所以不敢妄加评论
但是就以HITEC OPTIC 6的表现来说
我个人觉得7通道的设备再要有大的功能增加不太可能
最多是增加点可编辑混控功能了
如果要买7通道的不如直接跳跃到9通道的设备了
连FUTABA都将FF8停产了
就说明8通道的设备性价比不高
大家都去买FF9了
FF7之所以存在是因为FF6的功能太弱小了尤其是直升机方面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

网友:
●Phoenix-35 无刷电子调速器(35A)人民币
●GS B24-33-12无刷马达 KV:4000RPM 2.3MM
●MAX66 摇控器
●飞高 6 CH接收机
●日本PIEZO超微型锁尾双感度陀螺仪
● GWS NARO/STD(9g大扭力微型舵机)
●GWS PICO STD(5g超微舵机)
良心建議,以上這些組件盡量別用在小暴龍,這是個人經驗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7-8 08:45 AM 发表:

●Phoenix-35 无刷电子调速器(35A)人民币
●GS B24-33-12无刷马达 KV:4000RPM 2.3MM
●MAX66 摇控器
●飞高 6 CH接收机
●日本PIEZO超微型锁尾双感度陀螺仪
● GWS NARO/STD(9g大扭力微型舵机)
●GWS  ...

请篮版主给一个比较合适的配置,毕竟这里新手多,本人算一个!

网友:
zzwei22  在 2005-7-8 08:49 发表:

请篮版主给一个比较合适的配置,毕竟这里新手多,本人算一个!

如果經濟上許可,建議如下
JR-9X遙控器
R-770S接收
GY-401陀機
HITEC/HS-55舵機X3
HITEC/HS-56尾舵機X1
亞拓400LF/3200KV/15T無刷電機(450XL套裝版內付)
亞拓25A/35A無刷電調(450XL套裝版內付)

如果經濟上有限制,建議如下
HITEC六動遙控器組(裡面已經付了三顆HS-55舵機/六動PPM接收)
RCE-500陀機
亞拓藍色6G尾舵機X1
亞拓400LF/3200KV/15T無刷電機(450XL套裝版內付)
亞拓25A/35A無刷電調(450XL套裝版內付)

网友A:
给自己加油,顶!我要升级

网友B:
听korg和鸟大的吧!遥控最好买好一点的!
我也是咬牙买来了9XII,呵呵,看着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