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新版315木桨是不是比老款得升力好很多呀。

楼主(2005-07-05):
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用老款得木桨,悬停电流一直都偏高,而且抗风性能不太好。
这几天我一直在为航线飞行调整装备,先是加长尾管,把新版335木桨装,升力大,但双桨难调。下午我把315新款木桨装上后发现双桨没有了,而且升力比旧款木桨强不少,螺距明显小了。

是不是新旧两款315木桨有不同得翼型设计呀。还有我手头得新旧两款木桨重量也略有不同,前者比后者略重些。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7-5 at 21:02 ]

楼主:
下午下班去走航线了,虽然有4级东南风,但新315桨得表现的确比较好。

网友:
315新木桨因为是实心木桨所以他的硬度比老款的硬
老款的315木桨是空心木桨

楼主:
硬度高会对旋停Picth有影响吗?

是不是因为硬度高,新款木桨设计和旧款不同呢?

网友:
对PICTH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他并没有改变翼型
提高了桨的硬度和惯性量而已

网友:
daka  在 2005-7-5 04:13 PM 发表:

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用老款得木桨,悬停电流一直都偏高,而且抗风性能不太好。
这几天我一直在为航线飞行调整装备,先是加长尾管,把新版335木桨装,升力大,但双桨难调。下午我把315新款木桨装上后发现双桨没有了, ...

新315實心木獎較薄,主旋翼轉速會高一點,較抗風,較穩定!
實心木獎較硬做激烈3D較不會自宮(打到尾管)!參考一下!

楼主:
明白了.是不是碳纤桨会更薄一些呢?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小暴龙日常保养时,是否应该把大桨和尾桨上的脏物弄干净呢.因为草地上飞时,经常会打到草和蝴蝶.不知道这下污垢是否会影响飞行.

网友:
daka  在 2005-7-6 11:46 AM 发表:

明白了.是不是碳纤桨会更薄一些呢?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小暴龙日常保养时,是否应该把大桨和尾桨上的脏物弄干净呢.因为草地上飞时,经常会打到草和蝴蝶.不知道这下污垢是否会影响飞行.

我已经干掉了5只蝴蝶了,蚊子应该上百了,油污和污渍还是清除比较好,否则看上去脏兮兮的。
另外减肥后的小暴龙停悬电流只有6A啦!电池重量90g。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6 at 14:47 ]

楼主:
iceman!!!!
6A,机机有多重呀!90g是什么电池,太轻了吧。

对了,我打算效法你的减负方法,使用钻机打孔算了,弄到你那种轻量状况好费力的。能有6.8A我就满意了。呵呵!!太轻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抗风性能。

网友:
daka  在 2005-7-6 04:05 PM 发表:

iceman!!!!
6A,机机有多重呀!90g是什么电池,太轻了吧。

对了,我打算效法你的减负方法,使用钻机打孔算了,弄到你那种轻量状况好费力的。能有6.8A我就满意了。呵呵!!太轻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抗风性能。

机机重量好象才560g吧。90g是TCL的1600mAh的8C电池,效果还不错!
不要用钻头钻孔,那样更费劲,用一个烙铁嘴磨成刀片状,画好线后沿着线烫穿!!!去掉无用部分后用锉刀将边打磨光滑即可。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6 at 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