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飞行见鬼了!

楼主(2005-07-05):
今天的飞行真是见鬼了。
    晚上7点半和我小儿子出去玩450,刚起飞在空中悬停大概也就1分钟时间,飞机突然尾巴向右转而且声音也不对了,赶快落地一看尾桨甩丢了一个,没用一会儿就换上了。
    再次起飞,这回还是在那悬停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飞机突然尾巴向右转而且声音又不对了,赶快落地一看尾桨又甩丢了一个,不是刚换的那只。
    这次落地为了换尾桨,我儿子打开了熄火开关,没关遥控器,突然,大桨自己就转上了,而且速度贼快,我赶快就上前站到飞机的旁边,因为周围站着好多人在看热闹,如果飞起来我只能忍痛用脚踩死它,万一伤着人麻烦就大了去啦。我看着大桨疯转可是没有一点飞起来的意思。
    难道是外界干扰?我用的可是PCM的调制方式呀。我儿子这时关了遥控器(我设定了失控保护功能)可是大桨还是在转,我让他再次打开遥控器开关,飞机终于安静下来了。
    换好了尾桨,关掉熄火开关,检查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接着飞,一切正常如故,一直到把两块电池飞完了。
    这几天在论坛里尽是报告失控的,难道是外星人在捣乱不成?
    回家后我认真回忆了一下:
  1、小暴龙之所以未飞起来,多亏在失控前打开了熄火开关,因为在这里我把油门设定为-100且螺距设定为-4度,即便是不能恢复控制的话,最坏的情况也就只能等电池耗尽让他自己停下来,只要飞不起来就不会出事也不会遭踹了。
  2、今后在飞行前一定要检查一遍,尤其是尾桨的联结部分,因为尾桨的转速6500转/分,用的时间长了再加上有些小的擦碰,转动联结部分难免出现一些损伤,这就给飞行带来隐患。
    把我今天的遭遇告诉众模友,吸取教训,只有安全的飞行才能带来快乐。

[ Last edited by w5108hl on 2005-7-5 at 23:56 ]

网友:
哦!今天与cliffman去飞时,他的尾桨连夹正个飞脱了。我想应该是尾桨球头扣松脱造成的,大家想想是什么情况造成!?

楼主:
尾桨带夹都丢了,损失比我还惨。
是不是上螺丝时没抹那种螺纹胶呀?

网友:
怎么我的情况和楼主有点像。

网友:
有螺丝胶,还好损失不大,只断了脚架,别的没事。

网友:
哈哈,脚架断了?
我的脚架都粘过无数次了,有没有质量好的脚架,如果有的话一起买如何?

网友:
其实坏脚价是好事
如果你用了铝合金脚价那冲击的力量就全集中到机身和脚架的连接处
如果重降落的话
那坏的不是脚架而是机身侧板了!!!

尾桨射出去个人感觉应该是螺纹胶没上或上的太少了
我们上海的飞机飞到现在没有发生过
唯一的一个飞机射过就是因为没有上螺纹胶
所以大家在金属连接部分的地方一定要上螺纹胶!!!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7-6 at 10:25 ]

网友:
可惜飞出去的尾浆和夹掉在草丛里找不到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也有可能是螺丝胶不够,明天出差回来再搞了。

网友:
尾舵麻烦 现在弄好了 尾皮带也麻烦 老是偏 卡 尾巴比主桨都麻烦!!!!!!!!!!!!!!!

楼主:
同感!
尾巴的问题确实挺麻烦,原来是尾电机独立驱动的,以为改成用皮带传动就没事了,没想到又出现了陀螺仪的感度、锁尾、舵机的速度、皮带的张紧度等等......。

网友:
电直需要耐心!调整需要精雕细凿!
特别是大桨的双桨问题!
尾部的稳定度!

网友:
今天下班后又回到伤心地去再找了一遍,给我捡回来一边,尾桨稳稳的安在尾桨夹上,所有零件包括轴承什么的都在连一棵螺丝都不少,直接装上就可以用了。可惜另外一边找不到,要能找回来的话能省不少钱了。
这样的情况看来应该是我螺丝胶上的不够,还是要检讨。

楼主:
千万别矫枉过正啊!
螺丝胶也不能抹得太多,溢出来会把轴承粘上就不转了。

网友:
是啊,当时就是怕螺丝胶搞到轴承才不敢用多啊,螺丝胶居然和性生活一样太多太少都不行啊

网友:
这样你都联想到了~~:)

网友:
cliffman  在 2005-7-13 11:30 PM 发表:

是啊,当时就是怕螺丝胶搞到轴承才不敢用多啊,螺丝胶居然和性生活一样太多太少都不行啊

我晕!希望能找回另一个吧,周六就可以去飞了!

网友(2005-09-03):
用热溶胶其实最好,把胶粒塞进去,电吹风吹一会,赶紧拧螺丝,想拆时一吹就行,如怕胶溢出粘到轴承就加热后用手活动尾翼直至胶凝固,这法儿我屡试不爽,而且还可用热溶胶把旋翼头连动杆等脆弱部件用胶精心的包一下,摔机不重时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