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不用无刷电机了

楼主(2005-07-06):
怀着喜悦的心情买了无刷飞ZOOM400,但短短一个多月,烧了两个无刷
电机
和一个电调,一个是蚂蚁的B2040(4200KV)的,最气人的是ELE的X20系列的,还没有用上2分钟就坏了。这么下去不感用无刷的了,还是用回有刷的,烧了还可以自己绕线,而且和无刷的比在动力上差不到哪里。

网友A:
使用不当吧?

网友B:
如果烧了两个电机就要想想是不是用选择错误的规格了。
ZOOM400如果不用9T-8T齿轮,怎么可以用4200KV的电机呢?
无刷电机要注意选择正确的规格与型号,如有什么不明白请咨询我们。
我们ELE电机的如果损坏了,请寄回售后处理。一般来说建议使用KV在28炎-3000左右的2025级左右电机才适合在这款电直上。

网友C:
是啊,飞400电直用4200KV的B2040电机只能配8T的齿轮,主机架的上电机安装孔要扩一下才能配合好齿轮间隙。楼主肯定是用过大的齿轮

楼主:
自己用的是8齿,开始确实很爽,动力稳定,自己分析了一下原因,主要是热量问题,内转子热量散不去导致线圈短路,烧毁电机和电调。但不知道为什么无刷电机这么经不起热,原来用有刷大概60度左右也没有发生烧毁电机及电调问题,就是碳刷有磨损现象,而无刷在这个温度上就烧毁了,后来换了ELE的X20系列的认为这个电机散热做得不错,但还是因为热量而烧毁了。

网友D:
只能怪自己!!

网友E:
4200太高了,电调多大电流的?

楼主:
电调原来是18A的。后来换了亚托30A的,用了ELE的X20系列(250大洋)的还是烧毁了。玩电的可以随心玩,但象这样下去......有个朋友说得好(玩电的确实好,但要找到合适的电机,盲目的买电机,花费不用说了)

网友F:
酱爆老大,电动直升机用内转是行不通的。连亚拓原配的电机都是外转的,不过多个外壳而已了。
有刷也有有刷的优势的,其实如果重量大点的有刷效率还是可以和无刷内转子比的。
不过呢,无刷是个趋势,只是应用不成熟而已。同时国内的人排挤外转子导致的。
你呢??到底是错在哪里??

网友G:
唉...问题是除了特别为电直设计的几个无刷外,其他一般的无刷都不好装在电直上,例如自己DIY的,还有普及型的外转无刷
但特别为电直设计的几个外转无刷又太贵
这样一来还不如买内转的方便又便宜

楼主:
现在考虑用外转子,但现在外转子品种少,无从选择

楼主:
mochi1029系南宁得啊,帮我搞几副大桨喂^0^

网友H:
我的35# 机的2040电机巨热,因为有10-20W的热量,不热才怪,我的仅能飞1分钟,然后转子磁力消失
电流瞬间变大,导致接收机保护,空中停电.不知如何处理,我用示波器看过.
悬停电流6A 总功率60W,效率80%,有12W的热量,大家的烙铁才20-30W,
大家帮忙!!!!!!!!!!!!!!!!!

楼主:
你这种情况和我的差不多很容易烧电机和电调,建议减少齿轮齿数或换电机,不知道有没有6T的齿轮

网友I:
呵呵,烧得精彩啊!!!这年头,网上做秀的太多了。这款电直用的无刷电机,需要有能够150W以上连续工作的才行。建议你买电机时,按电机标称功率的70-80%来使用。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7-7 at 21:33 ]

网友J:
有两个方案可以考虑,这是比较完美的。
一是用厂家建议的无刷套装,像下面这样的:
二是不要使用B20规格的无刷马达,而使用B28规格的。具体升级方法以下链接中有详细说明: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1050629a.htm
这是安装了B28无刷的Zoom 400,发热问题彻底解决,工作温度低,效率高!完美!
*** 重要提示:用B20无刷,KV值不要超过3500RPM

网友K:
其实稍好点的有刷也能有不错的效率

楼主:
现在用有刷电机SuperSPEED 400 (但转子是自己用三线并绕的)+GWS有刷电调,线性和温度非常的好,并且没有象无刷那样从静止到转动时出现的那种卡的现象。

网友C:
有刷比无刷启动柔和多了。

网友L:
网络害虫
在 2005-7-6 10:52 AM 发表:
只能怪自己!!
9494

网友:
动力搭配是门学问,要多练习练习DIY,

网友:
呵呵,难怪难怪,加大比例就可以了,最好在电调与电机之间加保险丝,我就加了,结果有一次,保险丝频繁短,查了查,电机出了问题,如果没有保险丝,我的1100多块的电调可能就保不住了,我用的是 220V 7A保险管,是小的那种,3个加起来不过5克,不算什么负担吧,道是焊锡有了5克多,我的电机是:6600KV 的,不过我遥控器可以设置加电压值,我设置的是 10.5V 用的齿轮是 8T的 电调是Phoenix-80 无刷电子调速器 用在电直上的。这个电机只驱动主旋翼,后边的尾旋翼是另外一个N30驱动的,所以负载比较小,之后一直没坏过马达,以前是忘了设置 10.5极限电压,因为我的电池是 17.5V的锂电池,所以就坏了一个,之后就没坏过,有人说,40#的电值不能装 6600KV的马达,可为什么我装了,至今也没坏过???????????????为什么呢????难道就是马达上多一块散热片不成????????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