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转子无刷的绕法

楼主(2005-07-06):
各位大侠,本人有个外转子无刷,是BM2410-08(星形)的,
想拆开它重新绕,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多多指点!

网友A:
这个东东没啥好改的了,要看你打算要高速还是要高扭

网友B:
为什么要重饶呢? 是目前的参数不合你用,还是就想绕着玩?
不同饶线方式适合不同的用处。
饶线方式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CB%A2%C8%C6%CF%DF

网友C:
这个电机我也绕过,是为了降低KV,省电,提高效率。
说说你的目的,大家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D:
如果为了,提高KV,增加转速,降低电流,该怎么改呢?比如,我想7.4V带7060桨,有比较合适的转速该怎么办?

网友C:
可以试试绕15T,三角形接法。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想提高扭力,能不能告诉绕法,以前绕过四驱车的马达,不知是否有所帮助,想试试!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A:
多绕几圈

楼主:
不错,不错,真是感谢!小弟定好好利用这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