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V锂电可以爽飞雷鸟II

楼主(2005-07-06):
LP的嘉宝眼看就要摔得不行了,从BS98136那里购入一个雷鸟,以免别的飞机受难。

除了接收机外所有东西都用原厂的。调了一下舵螺就可以飞得很稳。感觉上以前的小电直没有这么好飞。用原厂电池一半不到的油门就可以悬停。换上7.4V锂电后油门要去到一半多一点才可以悬停。但力道很足,悬停再推的时候很地猛上串!锂电是一个小模型店里65一个买的,1300AMH。这样的电池能飞17分钟!飞完后马达温度还很低,不觉得烫手。就是飞的过程中看到火花很大,明天倒接一个二极管看有没有效果。

但用锂电飞的时候,两个电池飞5个起落中即有一次失控!!!不知道是蓝箭接收的问题还是别的,就象低压保护一样。就是忽然电机停转,把油门拉到底,再推电机又转,再推马上又停,反复几次后正常了,一直到飞完电池都没事。出问题的时候忘了试一下舵机有没有反应,这就知道是不是接收的问题了。

好久没有飞小电直了,没想到这个新的马达有这么牛。尾马达卖家说是炭刷的,温度也低得很。

也许真的太久没飞电直了,什么都觉得惊奇了;哪位朋友碰到和我一样的情况了?请指教。

马达。

马达近照。

小店买的电池。

改过后的小接收。

网友:
电池哪里买的? 也想入几块

网友:
我的e-sky outdoor也有这毛病,我的也是蓝箭的超微接受机。

楼主:
看来是中看不中用的接收啊。电池是深圳一个叫广龙的小店。店主很好说话,东西也很便宜。

网友:
请问子阳?你觉得jabo和雷鸟那个好飞?具体说那个比较稳?一直想知道这两个jj的区别(除了电子设备之外的区别)呵呵!

我飞jabo以后多多交流!正准备把雷鸟的马达换到jabo上来试试看!!!

[ Last edited by zt206 on 2005-7-6 at 22:02 ]

网友:
电池有多重?

楼主:
cyken  在 2005-7-6 22:20 发表:

电池有多重?

42克.

楼主:
zt206  在 2005-7-6 22:00 发表:

请问子阳?你觉得jabo和雷鸟那个好飞?具体说那个比较稳?一直想知道这两个jj的区别(除了电子设备之外的区别)呵呵!

我飞jabo以后多多交流!正准备把雷鸟的马达换到jabo上来试试看!!!

[ Last edited by  ...

差别就在电子设备上,接收和舵机是关键.觉得雷鸟会耐摔一些.

这两个机器都不好飞.除非换把遥控.我是用3810试飞的.正式用的时候LP用我以前用的FF9.

要是原配设备应该E-sky的好飞一些,这几个牌子的老机型我都飞过.就E-sky配的控好用一些.

网友:
老大,你说的失控的事我遇到很久了,而且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是哪里的问题所在!我测试过了,和接收,发射,都没有关系。混控也换了2 个还是一样的失控,估计和舵机也没有关系,因我为失控后舵机很正常!电机也换了,还是一样,真搞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呵呵!

  还有,接收机可以直接放到下面的盒子里的,看上去会更好看些!

  我的雷鸟,尾电机加了双散热片,改了拉浆还是很烫,是不是用11.1V的电池的事啊?我测试了我手上的7.4V锂电池,雷鸟飞不起来,是不是电池效果不好才飞不起啊?也测试了翼龙的8.4V镍电池,也飞不起来,怎么你的可以飞啊?

网友:
呵呵!借个地方做下广告,需要雷鸟的联系我吧!

网友:
是蓝箭接收的关系 我也遇到过 这接收机失控现象比较严重
尤其是电压低于9v的时候更厉害 用11。1v锂电相对会好一些 换接收吧

楼主:
bs98136  在 2005-7-7 00:41 发表:

老大,你说的失控的事我遇到很久了,而且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是哪里的问题所在!我测试过了,和接收,发射,都没有关系。混控也换了2 个还是一样的失控,估计和舵机也没有关系,因我为失控后舵机很正常!电机也换了, ...

调一下你的攻角.看看有没有双桨.

7.4V飞起来很爽.刚才我一口气飞完一块锂电,18分钟.技术不好,中间碰墙一次.电机居然不热!!!两个都一样.那温度只能算温......哈哈....以前玩这类小电直时从来没这么爽过....

对了,给点WD40!!!!噪音一下子少了好多.....

楼主:
我搞清楚了!失控是混控的问题!!是保护问题,就是它所谓的"软离合".

加油门顺着点就不会有事.我戴上手套,在尾马达高速转动的时候一碰小桨尾牙马达就停转.大桨没敢这样试.抓着它给油它只是猛一动就停了,所以东西失控.把油门接到底再试,一样......结论就是混控的"软离合"惹的祸.....顺着点加油应该不会有问题.  还有刚才撞墙没注意是什么效果.一会找时间故意撞它一下看看...哈哈...

一会有时间我试一下不要混控.上两个小电调,在发射机上混主尾电机试试....

网友:
快速推油门时,启动电流有可能超过混控的保护阀值

网友:
子阳  在 2005-7-6 22:54 发表:

差别就在电子设备上,接收和舵机是关键.觉得雷鸟会耐摔一些.

这两个机器都不好飞.除非换把遥控.我是用3810试飞的.正式用的时候LP用我以前用的FF9.

要是原配设备应该E-sky的好飞一些,这几个牌子的老机型我都 ...

明白了!谢谢搂住!
准备过段日子买个7.4v得里电试试看!
但我们这边的7.4v的是1800mh得!是不是太重了?

对了你用里电飞,用的是原配的雷鸟马达马?

楼主:
是原配的.

网友:
zt206  在 2005-7-7 13:46 发表:

明白了!谢谢搂住!
准备过段日子买个7.4v得里电试试看!
但我们这边的7.4v的是1800mh得!是不是太重了?

对了你用里电飞,用的是原配的雷鸟马达马?

zt206, 我自己用7.4v 1800mh锂聚配原装嘉宝主电机飞过, 没有问题。
另外我的嘉宝升级成双无刷的第一步基本完成, 飞了几个架次下来, 感觉非常的稳。
这两天会上两小段录像。

网友:
绝对不是接收的事,这个我已经正式的测试过了,象大家说的应该就是混控的软离合问题了!

网友:
子阳  在 2005-7-7 12:42 PM 发表:

调一下你的攻角.看看有没有双桨.

7.4V飞起来很爽.刚才我一口气飞完一块锂电,18分钟.技术不好,中间碰墙一次.电机居然不热!!!两个都一样.那温度只能算温......哈哈....以前玩这类小电直时从来没这么爽过....

...

我手头只有400MAH7.4V的锂电池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试下啊?放电够不够啊?WD4放到什么地方啊?是电机轴还是齿轮结合处?

网友:
bs98136  在 2005-7-8 00:34 发表:

我手头只有400MAH7.4V的锂电池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试下啊?放电够不够啊?WD4放到什么地方啊?是电机轴还是齿轮结合处?

400mah的估计够呛, 像嘉宝、雷鸟这样的机机都需要大概4到5A左右的悬停电流。
这样的话,这块锂电就已经是10C放电了, 我怀疑400mah的电池有这样的放电能力。

WD4应该喷到电机轴和碳刷的部位, 5imx商城有文章介绍过。
最好不要喷到塑料大齿盘上, 有朋友说WD40对塑料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