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飞机机翼

楼主(2005-07-06):
请问各位大虾有翼型的KT板机翼如何做?

网友:
1、单层KT弯成弧形机翼
2、两层KT之间垫一定厚度的KT,做成平凸或者双凸翼型
3、要更好地控制翼型,还是需要用几片翼肋

网友:
象这样做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F5%D7%D3%2B%2B%2B

[ Last edited by 嘉嘉 on 2005-7-6 at 22:20 ]

网友:
上表面弯曲如果怕弯出褶皱的话可以用煤气慢慢烘烤弯曲哦,不过要保持高度和时间

网友:
最好用S型翼型 现在都用电脑画简单死了

网友:
小模型小子  在 2005-7-7 07:36 PM 发表:

上表面弯曲如果怕弯出褶皱的话可以用煤气慢慢烘烤弯曲哦,不过要保持高度和时间

万一着火了不就变成烤“机翅膀”了吗?
“烧鸡翅膀,我喜欢吃,但是你..............”记得是什么电影的台词吗?呵呵

网友:
内侧划平行线,多划几道就可以了。

煤气烤是不现实的,根本没法精确控制

网友:
我的想法是用KT板裁出机翼下表面,前后缘磨薄,在KT上安梁和翼肋,再蒙热缩膜或吹塑纸.顺便问像2楼所说,做一翼展80厘米,宽15厘米的机翼,重多少?

网友:
我正在做的方法是…

和轻木的做法一样,翼展1米6

1、做翼肋/5mmKT,每个机翼翼根部分的4条3层KT,其余2层

2、上木的或者KT梁,KT板十字筋加强

3、上下部分各上两片薄的KT板蒙一部分,宽度弦长30%,撕去KT板一面的塑料皮,在无皮面用笔划出折痕,要均匀;适当施力弯曲成机翼曲面,上胶粘牢

4、上蒙皮

网友:
这个工艺太复杂,并不比轻木的简便,失去了用KT做机翼的主要意义。

网友:
xiaohong-0001  在 2005-7-8 01:51 PM 发表:

万一着火了不就变成烤“机翅膀”了吗?
“烧鸡翅膀,我喜欢吃,但是你..............”记得是什么电影的台词吗?呵呵

周星星的唐伯虎点秋香

网友:
上详细的制作图啊!!!!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7-8 09:57 PM 发表:

这个工艺太复杂,并不比轻木的简便,失去了用KT做机翼的主要意义。

我的主要意思是手上没有轻木,即使能买到,都很贵,而且轻木比较重改天上图

网友:
ravenfire  在 2005-7-11 18:49 发表:

我的主要意思是手上没有轻木,即使能买到,都很贵,而且轻木比较重改天上图

我才注意到你做的是1.6米的翼展,大了怎么折腾都行,呵呵。
不过翼肋没必要上两层三层了,单层5mm的可以的。
另外,我买到的KT板,都在5mm以上,没有薄的,而且几乎没法去皮,好在皮很薄。

构架做好后还得蒙皮,似乎也得专门买吧,还有蒙皮的工具。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7-11 08:45 PM 发表:

我才注意到你做的是1.6米的翼展,大了怎么折腾都行,呵呵。
不过翼肋没必要上两层三层了,单层5mm的可以的。
另外,我买到的KT板,都在5mm以上,没有薄的,而且几乎没法去皮,好在皮很薄。

构架做好后还得蒙 ...

一直想用灯箱片蒙皮,结果还是出问题了,强度不够,加强很花功夫还猛增重量,最后还是用5mm的KT板直接在架构上蒙皮,5mm的KT板啊,折起来真辛苦,外面贴胶带,里面用笔划痕,折纸法,用了不少胶水,两片机翼一共200g…有点超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