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失控的讨论?

楼主(2005-07-06):
我的450X机机电子设备配置如下:
FF9,
凤凰25A电调,
Futaba3107*3 3106*1
飞高72M六通道PPM接收机
接收机放置位置:450X腹部电机后面,已经在腹部最后面了,跟电机有4CM的距离
现象:
    油门中端严重失控;有时候断电半秒,有没有问题了;
原来把接收机放到机机头的前面,从来没有失控过.以前用木浆,现在用碳纤,以前用GWS舵机,现在用3107.
我分析是接收机放到后面的时候,距离电机和电调近了,所以干扰厉害.
另:已经在电调的信号线上加了磁环(缠绕4圈),没有效果.
各位说说用什么接收和电调已经接收机位置,为有失控问题的模友参考.

网友:
用SPCM的接收机就没有问题。

网友:
我用GWS RD8N二次变频PPM接收机很好用,没有发生过事故。

楼主:
难道除了换PCM的接收机没有其他办法吗?
难道都是用PCM的吗?
我倒是有R149HP接收机,就是比一般的六通的PPM重20克.

网友:
futaba的舵机你都舍得买了,还在乎个接收机?飞高的接收机本来就是垃圾。

网友:
可能是副翼的舵机线被齿轮咬到了

楼主:
应该没有,我已经被齿轮咬了一个GWS的了,哈哈,所以这次很注意.
就是把接收机从前面移到后面去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传说中凤凰掉电????????

楼主:
我明天把149HP接上试试,
我想用跟FF9原配的PCM的接收如果再有问题的话再考虑其他原因.

网友:
daka  在 2005-7-6 10:19 PM 发表:

我用GWS RD8N二次变频PPM接收机很好用,没有发生过事故。

1、你用GWS RD8N二次变频PPM接收机,直机连抖一抖的情况也没发生吗?
2、ELE的网站只有GWS RD8,这两者间有区别吗?

网友:
飞亚托还感用飞高接收啊??等着摔机啦!!!

网友:
test422  在 2005-7-6 09:57 PM 发表:

我的450X机机电子设备配置如下:
FF9,
凤凰25A电调,
Futaba3107*3 3106*1
飞高72M六通道PPM接收机
接收机放置位置:450X腹部电机后面,已经在腹部最后面了,跟电机有4CM的距离
现象:
    油门中端严重失控;有时 ...

之前我也有此情況,原來是電變電容脫落,換掉就OK了,參考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接收机受到干扰的原因造成的,估计在在电直中,干扰以电调造成为主;
因为我原来放到后面,距离电调很近,不论什么办法(包括在电调的信号线上加磁环的方法)都有干扰,当把接收机移动到前面时,其实距离电机跟在后面的距离差不多,但是干扰基本上一点都没有.所以干扰是电调产生的.

网友:
干扰是在电调的供电还是信号上面,如果是供电的话还好办点,找个滤波电路可以,信号线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