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巨热,求助!!!!!!!!!!!!!

楼主(2005-07-06):
我的35# 机的2040电机巨热,因为有10-20W的热量,不热才怪,我的仅能飞1分钟,然后转子磁力消失
电流瞬间变大,导致接收机保护,空中停电.不知如何处理,我用示波器看过.
悬停电流6A 总功率60W,效率80%,有12W的热量,大家的烙铁才20-30W,
大家帮忙!!!!!!!!!!!!!!!!!

网友:
KV是多少?

网友:
liewenchen  在 2005-7-6 10:14 PM 发表:

我的35# 机的2040电机巨热,因为有10-20W的热量,不热才怪,我的仅能飞1分钟,然后转子磁力消失
电流瞬间变大,导致接收机保护,空中停电.不知如何处理,我用示波器看过.
悬停电流6A 总功率60W,效率80%,有12W的热量,大 ...

老兄:据我所知,一般无刷耐温都很高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电机螺丝时,要注意不要把螺丝装得太进去,而伤到线,造成短路,使之发热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有可能,我马上去试,如需要坡莫合金做无刷免费送。

网友:
我的无刷也狂热,空转也狂热,晕倒了...

楼主:
不是螺丝的问题,不过在空载时没有停机现象,带负载有时有停机现象,有时又正常,

网友:
什么牌子的无刷电机? 是华科尔原厂的吗?

网友:
无刷电机发热是正常,电机本身的功耗不算大,可是热量散不出去,只有越来越热了。
主要还是天气热的原因,如果是冬天环境温度低,就不会这样了。
这个时候就算是用有刷也会很热的,除非是小功率有刷电机。
只有效率达到100%的电机才不会热。
只要电机不会过热失磁,烫手又算什么。

楼主:
空中停机解决了,天线移到脚架,增加天线LC滤波器,5V供电回路增加1000UF的电容和纳米软磁合金磁环,搞定,发现电机干扰是会严重干扰接受距离的,特别是无刷电机,天线必须远离震动导体,同时由于接受机无前自滤波,很容易引起阻塞干扰,
本人玩机是菜鸟,学无线电出生,有自己的精密感性元件工厂,能提供全球所有的软磁材料.请大家多帮助,对模友材料免费提供,邮费自理.

楼主:
35#加2040无KV电机加10齿加1600锂电,华科尔遥控加GWS舵机,原来的不能用,油门50%起飞,空载电流为1.3A,11V时.无刷和电调是采购部搞来的,不知参数,电调是双管并联,IOR473,不知最大电流是多少,无散热器,请大家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