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介绍一下都用什么电机飞飞翼?

楼主(2005-07-06):
最好将电机的具体型号和电调电池的使用情况进行交流,让朋友们少走弯路节省每一个铜板。

网友:
俺用的是ele的BM2408-21无刷电机套装,GWS的8040-8060的桨,ele的10c。11.1V1600和15c,11.1v-100-的锂电,GWS5.4克舵机,4克微型接受,GWSV-TAIL。MIXER微型混控,(因本人用的是t4vf布袋混控功能,所以必须加混控)完毕

网友:
370直驱.ele有刷电调,7.4v锂电.

网友:
我第一次用的380+翼龙桨+翼龙电池,第二次用的外转子套装+7035桨7.4V的超白金锂电,第三次用的外转子套装+7035桨11.1V的超白金锂电,现在弄EPP的准备上380+翼龙桨7.4V的超白金锂电。这些飞翼动力都没问题都上天了,我的飞翼基本都是90cm到100cm大小的。

网友:
cd无刷+gws 7035+辉盛普及电调 动力正好,输出正好,就是桨不抗用
现在cd无刷+火鸟桨,还是那个电调,动力多了一点,但是电流大了很多,续航时间少了
电池都是垃圾电池2000mha的,7.4v

网友:
我想把这架飞机的接收,电调和电机装到飞翼上不知道行不行?是双180电机,带混控。可以3挡变速和左右单发转向。
就是不能控制舵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会很费劲,飞翼没有上反角,左右差速转弯效果不好

网友:
那我把翼尖的垂直翼改成一定的上反角,用KT板做一下,行不行?主要问题是没有舵机控制副翼这个问题很头痛。。。

网友:
要用猎鹰的设备就一定得双电机和用双电机差速转弯
这种设计的飞翼多得是且便宜得很
转弯不明显的话把接收电调一体板上跨接两个场效应管的大电阻剪断就变成转弯时一边转一边停

这些设计已经算是成熟的了可以看出翼梢带上反
翼型也是S型的就是抗风能力还不够
还有翼展约50cm的EPP材料做的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7-7 at 10:48 ]

网友:
我是穷人玩法:370有刷直驱5040桨+8.4v/650mAh的7号KAN镍氢。
因为电机会过热,把螺旋桨的安装孔烫坏,所以经常把桨飞掉。

网友:
lixikun  在 2005-7-7 21:29 发表:

我是穷人玩法:370有刷直驱5040桨+8.4v/650mAh的7号KAN镍氢。
因为电机会过热,把螺旋桨的安装孔烫坏,所以经常把桨飞掉。

如果是普通的370电机,那么桨可能太大了,用4寸足矣,常见的搭配是吗不起370+gws4025。

网友:
我的电机都是准备用来玩飞翼的,目前正在服役的有:
1、回升普及外转子+鸡牌7035+ele超白金1600mah-11v+自制1米飞翼
2、cd无刷+5030+1000mah-11v+epp商品飞翼
3、马不起370+4030+2000mah-7v+自制75平板三角

网友:
cd无刷+5030+1000mah-11v+epp商品飞翼

我觉得哪个用7.4的电池和你哪个电机+7035好飞
5030太快了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7-7 10:30 PM 发表:

如果是普通的370电机,那么桨可能太大了,用4寸足矣,常见的搭配是吗不起370+gws4025。

我弄错了,那个桨应该就是4寸的,就是易飞飞翼原配的那个。可电机轴还是会烫。

网友:
lixikun  在 2005-7-8 12:36 发表:

我弄错了,那个桨应该就是4寸的,就是易飞飞翼原配的那个。可电机轴还是会烫。

高速370+4025转速不低,电流也不小,据说10a左右,轴肯定发烫,尽快飞烂换了吧。

网友:
就算是无刷有轴承也会很烫啊!除了外转子的不烫可转速又太低不适合直驱。带大桨反扭力又太大更不合适。哦有办法了-----用铝制的转换头!即可以解决散热问题。又可以加大桨和机身的距离!呵呵一举两得

[ Last edited by 易飞模型 on 2005-7-8 at 14:08 ]

楼主:
我也发现电机过热烧化螺旋桨的现象。

网友:
飞翼电机我一般喜欢用CD电机自己做。

20x4左右的锭子CD电机,输入功率在70-80W左右,用GWS的5043桨,转速可以有15000转以上,推力可以有300克以上。

22x4左右的锭子CD电机,输入功率在80W-90W左右,用GWS的5043桨,转速可以有16500转以上,推力可以有350克。

24x4左右的锭子CD电机,输入功率90W-120W左右,用GWS的5043桨,转速可以有18000转左右,推力可以有400克。

一般静态电机带桨测试,全速1分钟左右,电机轴承座的温度热到手拿不了,一般是电机的负载重了。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7-8 at 23:12 ]

网友:
老雷又跳出来馋人

网友:
lixikun  在 2005-7-8 12:36 PM 发表:

我弄错了,那个桨应该就是4寸的,就是易飞飞翼原配的那个。可电机轴还是会烫。

对对对,经常是一块7.4V1000MAH的锂电还没有飞完,螺旋桨就莫名其妙地飞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