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初级问题——多架飞机怎么使用一个遥控?

楼主(2005-07-07):
我是个初级菜鸟,我知道比较高级的遥控器都有很多组模型记忆,那么一个遥控器就应该可以使用在多个模型上。那么是不是每个模型都要有自己的接受机?每次换模型的时候都要换遥控器的晶体(换晶体会不会很麻烦啊)?

网友:
如果不怕麻烦的话,连接收机一起换也可以,只需对应不同的模型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每台模型一个接收机,一个发射晶体对应多个相同频率的接收晶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