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kx迷你E-300电动版相关动力问题)

楼主(2005-07-07):
电动:AXI2212/20(10x4.7 ),AXI2808/24(10x5E)。

这里说的两款电机型号有兄弟知道吗,他们的国内称法是什么,相对国内产品型号是多少。

能详细解说更感激不尽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7-7 at 10:06 ]

楼主:
相关电机资料,都是小鬼子的,当是技术资料,拿来用用,不爽小鬼子的麻烦翻译出来(唉,粘上小鬼子的东西得小心点,别给说成汉奸了,那就无颜见祖宗了,什么世道阿,好好一个模坛给搞的变了味道。。。。。)

忘说了,kx迷你E-300正式列为2005年中期计划,出手前先把技术搞明白

第一款电机相关链接
http://www.aircraft-japan.com/prod_datasheets/hp/z22/z22all.htm

第二款电机相关链接

http://www.aircraft-japan.com/prod_datasheets/mm_axi22XX-XX.htm

可否使用ELE相关的电机及安装架,如下图:

EBMC 280安装架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7-7 at 10:08 ]

楼主:
感觉KV和电流、推力都差不太远,大家帮忙看看是否可以直接代用。

楼主:
商城也有三款电机感觉和小鬼子的差不多,大家看看:

GS C35-36-05外转子无刷马达(KV:1550RPM Φ4mm)

型号:GS C35-36-05
KV(rpm/V):1550RPM
直径:35mm
长度:36mm
轴径:4.0mm
重量:104g
工作电压:6~15V
最大电流:12~25AA

GS C28-26-09外转子无刷马达(KV:1980RPM Φ3.175mm)

型号:GS C28-26-09
KV(rpm/V):1980RPM
直径:28mm
长度:26mm
轴径:3.175mm
重量:45g
工作电压:6~12
最大电流:12A
效率:81%

GS C28-30-09外转子无刷马达(KV:1270RPM Φ3.175mm)

型号:GS C28-30-09
KV(rpm/V):1270RPM
直径:28mm
长度:30mm
轴径:3.175mm
重量:57g
工作电压:6~12
空载电流:0.2A
最大电流:12A

网友:
2208 和2212 的装配图是一样的啊!

2205的也是一样 都是 16/19 用m3 的螺丝
不知道ele 的发动机架数据是多少 ? 问问ele老板啊

网友:
刚考完单片机 湖大哪个课坐教授出的题目真的要命啊! 又多又难  开卷考了2个小时 都还没做完一半  考完看见每个人眼睛都是红的!!!!
见了那教授估计都能喷出火来   呵呵
京商的GS C28-26-09外转子无刷马达(KV:1980RPM Φ3.175mm)
各方面数据和2208最相近
不过一定很贵吧!
ele 的kv/v 只有1000 用11.1的也只有11100   不知道能不能行
什么时候买? 飞的时候一定去看 呵呵

网友:
AXI2212/20 KV1290 重57克

AXI2808/24 KV1250 重80克

这台飞机比较重,找些功率大点的无刷搭配才好~
GS C28-26-09
GS C28-30-09
最大电流才12A,有点勉强

网友:
这个级别的飞机国外目前一般都是搭配2212级(57克)的外转,或B2025(B2040)级的马达过减速。

这两款马达功率都可以达到150W以上功率,如果飞机重量控制在600克左右的话,可以这么搭配。

要是过重的话就用高一级的马达吧,就是2808(国内是有叫36XX的,重80克)的外转吧,内转子会过重先不考虑了。马达功率能达到200W,这样就可以了。

我目前用的最多的是ELE的28040外转(57克,也就是2212级),从国外数据上看性能很不错,如果E300控制在600克左右是很不错的搭配了,其实当初拿这款马达用也主要就是为了玩这个级别的飞机了。不过现在看来这款飞机空重就达到400多克了,想把飞机控制在600克内的难度是比较大了,建议你选高一级的马达吧,ELE有36XX的外转马达(也就是国外的28XX,80克重)。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感觉ELE这个系列的外转马达性能不俗,从数据上对比绝对不输国外高档货,完全可以作为你经济型的配置,而且性能也不差。

网友:
浪人越玩越高级了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7-7 05:04 PM 发表:

浪人越玩越高级了

呵呵,计划一下吧,慢慢和大家靠拢阿

网友:
目前国内可以找到最合适便宜的外转子无刷电机是辉盛的2908,电机重量75克。用11V锂电池组,18-20A电流,APC-E 1050桨,可以有1000克以上的动力。

楼主:
gxlzhdx  在 2005-7-7 09:04 PM 发表:

目前国内可以找到最合适便宜的外转子无刷电机是辉盛的2908,电机重量75克。用11V锂电池组,18-20A电流,APC-E 1050桨,可以有1000克以上的动力。

价格呢?

网友(2005-09-11):
朋友 用 ELE emm 2000 如何?

高性能无刷电机
动力更强劲,推力超过1KG

Voltage : 7.4v - 11.1v
Output : 180W Max.
Weight : 75g
Size : 24dia x 44mm

网友:
这就是ELE的28040外转电机啊,我一直在用,飞7,8克的飞机都可以吊机。我用11。1电池,1047桨,如果用9047桨会比较省电,拉力小点,但可以吊600克的飞机。

网友:
ELE的28040外转我也在用,11.1v用1047桨拉力700克没问题的,用9070桨飞特技机速度也很好的。
想问问楼主准备在哪里搞这个E-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ELE的280 ...

GWS1047之类的桨不是软吗?如果用刚度好一点的桨是不是在高转速的时候效率会更好呢?

网友:
城市浪人 ,你是不是 在这买的
 http://www.lhk-rc.com/news_display.cfm?id=116&display_name=产品展示
  不知这架做工怎么样?我也想做这架,可也选不好电机,我想找个推力能大于1000克的外转子无刷.本想用 ELE emm 2000 的,可我喜欢外转子的.在国内难找啊,也不知到我们国内那个厂家成熟点,也希望我们广大的电动爱好者最好用过的帮我们选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