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基于RX-2接收设备的玩具飞机为舵控,用来飞飞翼

楼主(2005-07-07):
市面上有很多玩具飞机利用RX-2芯片作为接收机,例如这种,双180电机,混控,利用转速差实现转弯。价格很便宜,可惜没有舵机功能。

现有的接收器电路原理如下:
第一通道为动力通道,由标有1,2,3的3个脚输出控制,例如1脚为高电压时两个电调都为第一档,同理3脚为高电压时两个电调为第三档。(这三个脚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脚输出为高电压信号另两个为低)。
第二通道位左右通道,由标有左右的2个脚输出控制,例如左为高时,左发全速运转右发停转。
同样,左右脚只能有一个为高电压。
一二通道是互相独立又制约的,左右通道优先级别高,就是说不管动力通道什么状态,只要一打左,左发就全速运转,右发停转。即使动力为停止(123都没有信号)也是这样。

我的目的是利用原有电路,保持这些控制功能,还要增加一个升降舵,用来飞飞翼。已经有个初步方案,下午再上图说明。

网友:
双通玩具飞翼
img]http://photo.5imx.com/up/0505/2005771307410.jpg

楼主:
二楼的兄弟不错,看帖回帖。
双通道玩起来毕竟不过瘾,没有舵机啊。DIY就是要利用现有的设备,花小钱办大事。
我的目的是增加一个升降舵,简单点的就用开关信号控制电磁舵。见下图:

简单解释一下。双掷开关可以用带常闭触电的微型继电器(因为电流极小),当然也可以用晶体管做电子式的。开关由“123”信号控制,“123”没有信号时左右信号还是连到电调,一切照旧。“123”任何一个为高电压时,“左右”信号被切换到电磁舵驱动电路。电磁舵机原理是改变线圈电流方向,使一块永磁片绕轴心偏转,带动舵面。实际使用中也可以做两个线圈串联,带动水平尾翼。

电磁舵驱动电路如下图:

结果改装以后可以实现的效果:
油门杆控制3级变速可调,同时可以用左右杆控制平尾实现俯仰;要转弯时关闭油门,即可用左右控制单发,这时候发动机一个停转一个全速转,推力不会降低多少,我试过电池足的时候单发全速运转升至可以略微爬升。
这样的改造,即使不能算三通也可以算2.5通了吧?

网友:
哈哈,主意不错,改好发图看看吖

楼主:
这个方案我觉得是可行的,只是现在我缺少材料还不能动手。谁愿意试试或有什么不懂尽管可以问我。QQ:23401517 验证码“飞机”

网友:
西西里的电动“苏-27”就是这种方式的,自制的话成本不会低很多吧!再加上制作时间,好象不如成品来得划算!

网友:
这种板子我有现成的,包括资料,超外差和超再生接收的都有!

网友:
用微型车的改应该更容易!微型车上面的一般Turbo管脚都是跳空的,控制器上加一个开关,接收板上加一个所存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战鹰  在 2005-7-11 01:01 发表:

用微型车的改应该更容易!微型车上面的一般Turbo管脚都是跳空的,控制器上加一个开关,接收板上加一个所存电路就可以了!

控制器哪里加开关?接收板怎么加锁存电路?

我用这个飞机改是因为我正好有这个,想加个舵用来飞飞翼。现在这个飞机发射和接受器都有了,遥控距离有150-200米。只要改改接收还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chengke  在 2005-7-11 00:21 发表:

这种板子我有现成的,包括资料,超外差和超再生接收的都有!

你是光有接收?还是连发射遥控器和接收板都有了?你的接收能带舵控吗?能不能整套卖出来造福模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