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舵机中立点的调法最好是其它的也告诉我

楼主(2005-07-07):
买回来两个月会调。体,,请高手指点最初方法及步骤,

再次深

http://assistant.eoshow.com/

[ Last edited by yying on 2005-7-7 at 13:20 ]

楼主:
::

::再::........知道,飞眼前,也飞能飞....::::   ::没?::回答案背定一套配置家伙::?::::::::会调试,知道该从开始调,且又知道该调。

::::能飞感觉?::::...........::::

http://assistant.eoshow.com/

[ Last edited by yying on 2005-7-7 at 13:18 ]

楼主:
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请告诉.....

http://assistant.eoshow.com/

网友:
看得眼花缭乱的,先前有个女模友喜欢,怎么你也喜欢这么贴字。

网友:
... 就看在字在跳,头昏了!是不是尾舵中立点调整?

楼主:
我都晕了!!我想知道所有新机安装完毕后的调整步骤及方法。能帮我吗?

网友:
將陀螺儀安裝至直昇機上

操作 GY401 的切換開關及旋紐時,因開關及旋紐皆非常細小,請使用套件內附之小型螺絲起子以利操作。

6.1.1 安裝陀螺儀

安裝 GY401 時,請使用套件內附之雙面膠,陀螺儀的底部平面必須與直昇機的主軸成 90° 角,否則會影響左右側滾及前後滾翻的方向。

將 GY401 安裝在電動直昇機上時,必須距離馬達至少 10cm 以上,以免有干擾的現象產生。

6.1.2 接線圖

6.1.3 選擇伺服機

若使用數位式伺服機 ( 例如 S9253、S9250、s9450 ) 做為尾舵伺服機時,請將 DS 模式開關切至 ON 的位置。若使用一般的伺服機,則將 DS 模式開關切至 OFF 的位置。

注意:若使用一般的伺服機,卻將 DS 模式開關切至 ON 的位置時,將會導致伺服機燒毀。

6.1.4 檢查尾舵連桿

將遙控器的感度開關切至鎖定模式,先開啟遙控器的電源,再開啟接收機的電源。此時請勿撥動尾舵搖桿或移動直昇機,需等 3 秒鐘後陀螺儀才會完成資料初始化的程序。

請注意,資料初始化的程序必須在鎖定模式下進行,如果狀態指示燈的燈號恆亮,表示目前陀螺儀正位於鎖定模式。如果在一般模式下開啟接收機的電源時,狀態指示燈的燈號會出現間歇性的閃爍,必須將遙控器的感度開關切至鎖定模式,然後重新開啟接收機的電源。

將遙控器的感度開關切至一般模式,當尾舵伺服機在中立點時,選擇適合的舵片,使尾舵連桿與伺服機擺臂儘可能成90° 角。請依據直昇機的組裝說明書,決定尾舵伺服機的擺臂長度。

左右移動尾舵搖桿,檢查尾舵伺服機的轉動方向是否正確,若轉動方向錯誤,則由遙控器的伺服機逆轉功能項目更改尾舵伺服機的方向。

6.1.5 調整陀螺儀的感度

陀螺儀的感度大小會因尾舵伺服機與直昇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一般而言,尾舵伺服機的速度愈快,則陀螺儀的感度可相對提升。直昇機主旋翼的轉速愈快,則尾舵的靈敏度會增加,因此必須降低陀螺儀的感度,例如特技飛行模式 ( Idle-up ) 的感度必須比停懸時的感度小。

先將停懸時的感度設為 70 ~ 80%,上空飛行 ( Idle-up ) 時的感度設為 60 ~ 70%,然後再依據實際的飛行狀態調整感度的大小。

6.1.6 檢查陀螺儀的動作方向

提起直昇機,將直昇機的機頭朝左側擺動,若尾舵伺服機的擺動方向與遙控器的尾舵搖桿打右舵同方向時,表示陀螺儀的動作方向設定正確。若陀螺儀的動作方向不正確時,請切換陀螺儀的正逆轉開關。

陀螺儀的動作方向若設定錯誤,將使直昇機在起飛時會產生高速自轉的危險現象,請再三確認陀螺儀的動作方向是否正確。

6.1.7 調整尾舵伺服機最大行程量

將尾舵搖桿向左及向右打滿舵,調整旋紐使尾舵伺服機的行程量不會超出尾螺距滑套的最大活動範圍。

在飛行時,尾舵伺服機的活動範圍不會超出行程量的限制,可保護伺服機與連桿。請勿將行程量調整得太小,以免降低陀螺儀的性能。

6.2 飛行時的調整

在鎖定模式時,陀螺儀會自動修正尾舵,使直昇機的尾舵不會產生任何偏移,因此將無法查覺尾舵連桿的長度是否正確。故首次飛行或重新安裝尾舵連桿時,請先以一般模式進行測試,以調整尾舵連桿長度的方式,使直昇機在停懸時尾舵不會產生任何偏移。

6.2.1 調整尾舵的中立點

將遙控器的尾舵補償混控 ( Revolution Mixing ) 功能關閉,或將設定值歸零。
將遙控器的感度開關切至鎖定模式,先開啟遙控器的電源,再開啟接收機的電源。請勿撥動尾舵搖桿或移動直昇機,需等 3 秒鐘後陀螺儀才會完成資料初始化的程序。
將遙控器的感度開關切至一般模式,使直昇機起飛並保持在停懸的狀態。若直昇機的尾舵會產生偏移的現象,則調整尾舵連桿的長度,使尾舵不會偏向任何一側。若尾舵僅有些微的偏移,則可使用尾舵微調 ( Trim ) 進行調整。
逐漸增加陀螺儀的感度,以不使直昇機產生追蹤現象為原則,儘可能調大陀螺儀的感度。
注意:每次開啟接收機的電源時,務必確認 GY401 是位於鎖定模式,否則陀螺儀將無法正確地執行資料初始化的程序。

6.2.2 鎖定模式的調整

尾舵搖桿保持在中立點的位置上,將遙控器的感度開關在 1 秒鐘內快速切換 3 次以上,最後須停於鎖定模式。此時陀螺儀會自動儲存中立點的資料,當狀態指示燈閃爍一次後,表示尾舵的中立點已經重新設定完成,請關閉接收機的電源再重新開啟。
切換飛行模式關關,執行各種飛行模式的動作後,觀察狀態指示燈的燈號,若燈號恆亮則為正常,若燈號閃爍二次,則表示中立點已經偏移,須重覆執行步驟 1 的程序,重新設定尾舵的中立點。
執行停懸及上空飛行的動作,以不使直昇機產生追蹤現象為原則,儘可能調大陀螺儀的感度。一般而言,鎖定模式的陀螺儀感度會比一般模式小。
調整遙控器的動作比例 ( D/R ) 設定值,以符合自己的操控手感。
打尾舵使直昇機執行快速自轉的動作,當直昇機停止自轉時尾舵若會產生追蹤現象,則增加控制延遲旋紐的設定量,使用速度較慢的伺服機會比較容易產生追蹤現象。控制延遲旋紐的設定量請勿調整得太大,否則尾舵會產生偏移的現象,並且尾舵的操控性會變得很遲緩。

使用高速伺服機 ( 例如 S9253 ) 時,請將控制延遲旋紐調至 0 的位置。

使用鎖定模式時,直昇機的尾舵將不受任何外力所影響,即使有側風吹襲時也不會使尾舵偏移,因此將不會產生風標效應,故直昇機在高速前進飛行欲轉彎時,必須自行修正尾舵的方向。
注意:鎖定模式的中立點設定完成後,請勿再調整尾舵微調的設定值,否則必須重新執行中立點的設定程序。

网友:
調整引擎是玩遙控模型時相當重要的一門學問。別小看那小小的一支油針,它關係著引擎的馬力表現與使用壽命。若引擎調整得當,則低速穩定、高速凌厲,才能充分享受到飛行的快感。

若您是初學者,奉勸您務必先使用 OS 的引擎,因為 OS 的引擎品質穩定、易調易用,而且使用者多,容易獲得別人技術上的支援。我以前就是不信邪,想試用其它廠牌的引擎,結果整整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在調整引擎,還請了許多朋友來幫忙,到最後只能飛飛停懸而已,根本無法上空飛行。後來還是回來喝咱們老牌的保力達B....啊錯了...是 OS 引擎。也見過許多同好們使用雷虎、ENYA、YS、Webra 的引擎,最後的下埸就是統統換成 OS。也不能說其它廠牌的引擎都不好,應該是品質不穩定,買到瑕疵品的機率太高了。

主油針(Needle valve):又稱高速油針,控制引擎中、高速運轉時的油氣混合比。

副油針(Idle mixture):又稱低速油針,控制引擎低速(怠速)運轉時的油氣混合比。

本篇文章以 OS 32 及 46 之引擎為範例。若您使用其它廠牌之引擎,請先參考說明書內之主、副油針設定值。

--------------------------------------------------------------------------------

啟動引擎的前置工作

使用新引擎時,最好能先將引擎分解清洗,避免引擎內部殘留有加工後殘餘的金屬屑。若沒將金屬屑清除乾淨,一旦發動引擎,可能會在汽缸壁上留下刮痕,造成氣密不良,那這顆引擎就bye bye了。尤其是新購引擎時,許多人總會習慣性的轉動引擎,這是非常錯誤的行為,因為若引擎內部有金屬屑,這麼一轉動也有可能會刮傷氣缸壁。若您是初學者,還不會分解引擎,可如左下圖所示將散熱頭及背蓋拆下,用清洗化油器的噴罐將引擎內部清洗一遍。欲裝回散熱頭及背蓋時,請如右下圖所示,須以對角線的方式,依序將螺絲鎖上。

將主油針往順時針方向旋入鎖緊(注意:化油器內部為銅製品,故主油針能輕輕的旋緊即可,切勿用力鎖緊),再往逆時針方向旋出 1½ 圈。將節氣閥全閉,副油針往順時針方向旋入鎖緊,再往逆時針方向旋出 2½ 圈,即為出廠預設值。

使用硝基甲烷含量為 10%~30% 之燃油,硝基甲烷的含量愈高,則主油針可調整的區域會愈寬廣。切記不可隨意更換燃油的品牌,否則引擎的表現會較差。也就是說若您用 15% 的燃油來磨合引擎,那以後也只能使用同品牌 15% 的燃油來飛行。因為更換燃油品牌可能會在燃燒室、活塞頭或活塞環溝槽造成積碳,導致引擎內部機件密合不良。若您一定要更換燃油品牌,請在最初幾趟飛行時重新磨合引擎。

火星塞可選用ENYA 3 號,也就是標準型的火星塞。火星塞的選擇方法是,氣溫較高時則使用冷型的火星塞(ENYA 4 號),氣溫較低時則使用熱型的火星塞(ENYA 2 號)。一般而言只要油針調得好,ENAY 3 號就非常適合台灣的氣候使用。若您的火星塞使用壽命很短,八成是油針調得不適當。

--------------------------------------------------------------------------------

引擎的磨合

使用新引擎時,必須先經過磨合的手續,使活塞與汽缸壁能密合。目前較流行的磨合方式有二種:

啟動引擎後,一邊慢慢地推油門,一邊將主油針朝逆時針的方向旋出,使引擎能一直保持在低速運轉,直到油門全開。此時引擎處在非常富油的狀態,排氣口會噴出大量的油氣。每磨合一桶油箱的燃油時,便將主油針朝順時針的方向旋進三格,使引擎的轉速能略為提升。以此方式磨合約 3~4 桶油箱的燃油。
啟動引擎後,將直昇機以停懸的方式來磨合引擎,調整主油針使引擎處於比較富油的狀態,以此方式磨合約 3~4 桶油箱的燃油。
我比較同意使用第二種的方式來磨合引擎,因為使用第一種的方式時,引擎實在太富油了,幾乎是維持在怠速運轉的狀態,因此引擎溫度不會上升,無法達到正常的工作溫度,所以金屬不會膨脹,比較沒有磨合的效果。

--------------------------------------------------------------------------------

引擎的調整

啟動引擎後先怠速運轉 30 秒,此時因引擎處於富油狀態,比較容易積油導致引擎熄火,請適度地推收油門搖桿,以避免引擎熄火。

調整低速運轉時的副油針

緩慢的推油門使引擎轉速逐漸加快,若排氣口噴出的煙量較濃,且低速轉速不穩定,推油門時引擎反應遲鈍,或者低速時引擎容易熄火,這些都是副油針過於富油的徵兆,請將副油針朝順時針的方向旋入 30° 左右。

若排氣口噴出的煙量較稀,且低速轉速較高,推油門時引擎反應極快,這些都是副油針過於貧油的徵兆,請將副油針朝逆時針的方向旋出 30° 左右。

每次調整副油針時以 30° 為限,切勿一次調整太多。副油針初步調整好了以後,再來是調整停懸時的主油針。

調整停懸時的主油針

將直昇機保持在停懸的狀態,此時油門搖桿約在中立點的附近,觀察排氣口的排煙狀況,若排煙量很濃且油門反應較為遲鈍,就表示主油針太富油了,請將主油針朝順時針的方向旋入三格左右。若排煙量很少且油門反應較為敏感,或是引擎轉速會變快,就表示主油針太貧油了,請將主油針朝逆時針的方向旋出三格左右。

反覆執行上述動作,直到停懸時引擎能維持穩定的運轉。調好停懸時的主油針後,還要再回過頭來調整低速時的副油針。將直昇機降落使引擎怠速運轉約 10 秒鐘,然後再次推油門使直昇機升空。若推油門時引擎的反應很遲鈍甚至會熄火,就是副油針太富油了,請將副油針朝順時針的方向旋入些許。若推油門時引擎的反應很快速,且排煙量較稀薄,那就是副油針太貧油了,請將副油針朝逆時針的方向旋出一些。

調整上空飛行時的主油針

油門全開使直昇機保持高速直線飛行,觀察主旋翼的轉速變化及排煙狀況。若排煙量很濃且主旋翼轉速不快,就是主油針太富油了,請將主油針朝順時針的方向旋入些許。若排煙量稀薄且主旋翼轉速會突然變慢,那就是主油針太貧油了,請將主油針朝逆時針的方向旋出一些。反覆地調整,直到引擎能出現最大馬力後,再將主油針退 2~3 格。每次調整主油針時以 2~3 格為限,切勿一次調整太多。

調好高速時的主油針後,接下來又要回頭來對停懸時的主、副油針作更細膩的調整。因為一般的引擎只有主、副油針,沒有中速油針,故必須藉由主、副油針的相互協調,才能調出最佳的中速區域。

若停懸時的油門反應較遲鈍且排煙量較濃,請將主油進 2~3 格,副油針退 10~20°。若停懸時的油門反應較靈敏且排煙量較稀薄,請將主油退 2~3 格,副油針進 10~20°。

若你的引擎具有中速油針,例如 OS 61 SX-H,則中速油針先保持在出廠預設值,先將主、副油針調整至定位後,再以停懸的方式調整中速油針。

若您使用新的引擎,建議將主、副油針調得比較富油一些,以延長引擎的使用壽命。

网友:
Normal

適用於停懸及靜態飛行,重點是要使機體沈穩柔順。調整時先決定停懸點(油門搖桿在½的位置)的螺距及主旋翼轉速,轉速的快慢依您自己的習慣而定。若您的經驗未能以目視的方式來判斷轉速,可以請有經驗的同好在旁協助,或購買一種可安裝在尾管上的轉速計。

調整停懸點:螺距約在+6°,主旋翼轉速約在1,400rpm。
若停懸時油門搖桿低於½的位置:請降低油門或螺距曲線第2點的數值。
若停懸時油門搖桿高於½的位置:請增加油門或螺距曲線第2點的數值。
若停懸時主旋翼轉速過快:請降低油門曲線第2點的數值,並且增加螺距曲線第2點的數值。
若停懸時主旋翼轉速過慢:請增加油門曲線第2點的數值,並且降低螺距曲線第2點的數值。
調整最高點:螺距約在+10°。
先保持停懸的狀況,然後把油門搖桿推到最高點。
若機體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轉速變慢:高速螺距過大,請降低螺距曲線H點的數值。
若機體上升緩慢且主旋翼轉速變快:高速螺距過小,請增加螺距曲線H點的數值。
調整至機體上升速度適中,且主旋翼轉速變化不大即可。
調整最低點:螺距約在-2°。
先將直昇機保持停懸在適當的高度,然後把油門搖桿拉到最低點。
若機體下降速度過快:負螺距過大,請增加螺距曲線L點的數值。
若機體下降速度緩慢:負螺距過小,請降低螺距曲線L點的數值。
調整至機體下降速度適中即可。
調整¼及¾點
作靜態動作時,油門搖桿幾乎只在¼至¾處移動,所以油門及螺距曲線在此範圍內僅作小幅度的變化,使得機體不會暴起暴落。建議您將副翼、升降舵及尾舵的大小動作比例(Dual rate)設為70%,並適度地搭配指數曲線功能(EXP),可使動作更為輕柔精準。

网友:
直接copy竹蜻蜓上的文章嘛

网友:
嘻嘻,首先调好机械中位先吧!

遥控器全部杆立中,微调在中间(各个拉杆按照说明书的长度设置)。

对准各个推拉杆转角的垂直角度,观察十字盘,调整各个拉杆的长度,调整十字盘水平和垂直。

然后用PICH尺量度大桨的角度,一般是1到1.5度(需看飞机的型号),如果不是1到1。5度调整PICH MIX ARM的长度,这样就机械中位调整完毕,再调整最低点、中间点、最高点,拉直第二点和第四点,这样调整看看PICH曲线是不是和说明书的差不多呵呵(如果是安装上述方法设置基本上和说明书的调整曲线一致的)。

陀螺仪:把陀螺仪首先调整为常态(非锁尾),推拉杆长度按照说明书调整。

到了飞行场,试飞悬停,先不锁尾用左手控制直升机尾巴对住自己,观察悬停时候油门杆是不是中间,发动机转速不高就就加大油门曲线/发动机转速够但是飞不起来,调整PICH第三点(加大)。
再试飞:悬停油门和PICH调整到能飞起来了(油门杆是中间,偏高点没问题),看尾巴是向左或者右,调整推拉杆的长度,使飞机在悬停的时候不自转(一点点没问题),然后开陀螺仪锁尾功能。
呵呵做完以上调整工作,就机械中位完全调整好了,剩下的就靠自己慢慢积累经验。

以上调整方法为个人看法如有类同纯属巧合。(炸机纯属偶然事件!!!!嘿嘿^_^)

[ Last edited by 阿四 on 2005-7-7 at 2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