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电机

楼主(2005-07-07):
大家所说的550的电机是550瓦的吗???还是什么,有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啊呆在线  在 2005-7-7 01:39 PM 发表:

大家所说的550的电机是550瓦的吗???还是什么,有谁能解释一下吗???

首先要看你说的是什么电机?

楼主:
就是不怎么清楚吗,就是想带动锯片的!!还有,问一下,曲线锯一般用什么锯条???普通的吗??还是另外转用的,

网友:
不是,是指外观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