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园草坪乱飞计划——做了个机翼

楼主(2005-07-07):
目标:小尺度,低速度,小转弯半径。

初步设想的机子如下图:

翼展70cm,长度50cm,机翼面积约12平方分米,预计总重:320克,翼载荷27,推重比约0.6。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2005-7-9 at 23:14 ]

楼主:
9.6V650mah电池,S280BB直驱5030桨,设备连电池、电线总重大约225克。
没有小比例的简易减速组,先尝试直驱动力。

网友:
期待啊,快点动手

楼主:
估计这两天就可以动手

网友:
好象不会太慢哦

网友:
好,先支持你一下!
这个飞机如果舵面改大就变成3D机机啦~

[ Last edited by szc on 2005-7-7 at 23:00 ]

网友:
szc  在 2005-7-7 10:59 PM 发表:

好,先支持你一下!
这个飞机如果舵面改大就变成3D机机啦~

是啊是啊!

网友:
公园建议做这个

网友:
S280BB直驱5030桨,是不是有点过。
我看见大家一般用370直驱4025!

楼主:
szc  在 2005-7-7 22:59 发表:

好,先支持你一下!
这个飞机如果舵面改大就变成3D机机啦~

只准备上3通……没法3D啦

舵面太大我会反应不过来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7-8 08:27 发表:

公园建议做这个

你这个机子我早就看到过了,重量没法大幅度减轻的情况下,这个机子的尺度没法满足要求。

已经有挺好飞的一架了

楼主:
iijjj  在 2005-7-8 10:28 发表:

S280BB直驱5030桨,是不是有点过。
我看见大家一般用370直驱4025!

这……这不是370啊

同样5:1的减速,370带1047,这个带12寸桨……比一般370的扭力大得多。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7-8 11:18 发表:

这……这不是370啊

同样5:1的减速,370带1047,这个带12寸桨……比一般370的扭力大得多。

看来我还是孤陋寡闻啊!

楼主:
直驱4530~5030

网友:
快动手啊

楼主:
今天很累,做了很多事情,请允许我偷懒……

网友:
今天9号了,不准偷懒!

网友:
傻乎乎的猫

真是进步得很快

楼主:
没人性啊~~~

我做个机翼来交差。

取料,顺便贴上胶带。

要弯折的位置开个槽。

圆珠笔划痕,折回部分的边缘削薄。

弯折胶合后的样子。

反过来看看。

横截面是这样的。

加上端板,即可以稳定翼型,又可以减小诱导阻力,另外还保护了副翼(还没有装)。

完成后发现机翼有70g重了,郁闷……

网友:
呵呵,关注中,最好全部上图,佩服好手艺阿。

网友:
呵呵,谁让你用那么好的KT板啊!用最便宜的那种绝对够轻。

楼主:
也不算是很好的板啦,我没有见到密度更低的板。
要是有3~4mm的板就比较理想了。

网友:
用kt板做翼肋,碳杆做翼梁,再蒙上皮,也就十几克。

楼主:
孤剑  在 2005-7-10 13:55 发表:

用kt板做翼肋,碳杆做翼梁,再蒙上皮,也就十几克。

是不是最终回到轻木的结构上去呢?
KT板结构的优势就是简便,你又翼肋又翼梁又蒙皮的,我看不如去做轻木机翼,还能做得更精细。

回过头来说,两者的成本可是几十倍之差。

网友:
猫猫说得有道理,我找到了4MM的低密板,比我的5MM高密板轻些,准备做架机试试,就是强度不知怎样?

楼主:
我的机子做起来强度是有余的,除了机头等关键部位,要撞坏机翼有点难。

我要是有4mm的低密板,重量就比较理想了。

你的板子能称一下多少重量吗?

网友:
光机翼都和我一个飞机一样重了

楼主:
流星  在 2005-7-11 22:29 发表:

继续。。。

这几天在研究空调来着,没法子啊。

少少钱想买空调……

2.5K想买32的变频,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呢?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重270克,翼展80厘米.机翼底面用5毫米KT板,用一窄条加高,再用2毫米吹塑纸蒙上表面,机翼重50克,因没有梁.须要加张线.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7-11 11:13 PM 发表:

这几天在研究空调来着,没法子啊。

少少钱想买空调……

2.5K想买32的变频,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