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线锯

楼主(2005-07-07):
手拿的曲线锯应用哪种锯条啊?????普通的好象不行啊????一般哪里有卖啊???

网友A:
曲线锯用锯条,卖电动工具的就有卖,分锯木头的和锯铁的。

楼主:
名字叫什么啊??

网友B:
手拿式的据条都是专用的,买电动工具的地方就有卖了

网友C(2012-11-07):
刚刚买了一个,也不会用呵呵

网友D:
看你锯木头还是金属,不同的锯片,另外看一下尾端需要啥型号的,别买错了还得自己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