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两款RealFlight G3兼容接口评测

楼主(2005-07-07):
随着RealFlight G3的推出,市场上也出现了两种声称可以支持RealFlight G3的USB接口,为一睹RealFlight G3的风采,笔者特找来两种接口试用了一下,并将试用结果记录如下,供大家在选购时参考。
  两种接口都没有明确的标明品牌,所以只好用安装后在游戏控制器中显示的名称来称呼这们了,两者的名称分别为I-Controller(下图左边黄色的)和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下图中右边黑色的)。

一、外观和光盘

1、内容

  I-Controller所带的光盘是3张,第一张内有USB版G2光盘映像文件和虚拟光驱安装程序、第二张G3的压缩映像和一个破解程序,第三张盘内G3的RealFlight G3 3.00.366版升级程序、基于3.00.366版的菜单汉化的汉化文件和安装说明(DOC文档,用WORD打开)。

  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所带的光盘是两张G3的安装光盘,第一张盘和G3的原盘一样,第二张盘里附加了很多内容,除同前者一样提供了3.00.366版升级程序外还提供了更新的3.00.387版升级文件。另外盘里还提供了《睛窗大侠》汉化软件及用于G2和G3的汉化语言包,当然也有一份详细的安装说明(也是DOC文档,可以用WORD打开)。

对比:

  I-Controller的盘是映像文件,需要安装虚拟光驱,然后解压出映像文件后再安装。安装过程稍微复杂一点,对电脑操作不熟悉的模友来说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安装好。另外在使用时还需要使用破解程序,操作复杂一些。

  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的光盘可以直接安装,安装过程非常简单,使用时和普通软件一样,非常方便。
汉化方面:

  I-Controller提供的是不完全汉化的文件,只汉化了部分菜单,对话框显示还是英文的,设置时非常不方便,另外也不能升级到更高版本,当然也有可能会有新的汉化文件出现可以解决问题。

  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所采用的方法是汉化软件和专用汉化语言包,安装和使用上稍复杂一些,好处是不管什么版本的软件都可以使用,而且对于对话框也可以进行汉化,在进行设置时要方便的多。

2、外形尺寸

  两种接口的外形尺寸不论是正面还是侧面都几乎一模一样(见下图 上方黄色的是I-Controller的接口,下方黑色的是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只是连线的长度有点区别。

  I-Controller接口的USB连线和信号线的长度都是1.5米,总长度3米左右。这个长度对于没有什么特殊用途的用户来说是完全够用了。

  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接口信号线长度短一点,约1米长,但USB连线比I-Controller接口长30厘米,总长度也有2.8米,两者相仿。至于为什么设计成这样估计是设计者考虑到信号线离摇控器较近,易受摇控器的干扰,而USB连线离摇控器较远,不会被摇控器的的射频信号所干扰。

  实际使用中两者都没有发现被干扰的问题,不过如果你把天线拉出来的话强大的电磁干扰会让1米内的任何接口都不能正常工作(电脑根本检测不到接口),最好的方式就是取下晶振,这样一来省电,二来不会有射频干扰。

3、设计

  接口电路的设计上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接口好一些,提供了两只指示灯。一只绿色的是USB连接是否正常的指示灯,一只红色的是摇控器信号是否正常的指示灯。绿灯亮时表示接口与电脑连接正常,而红灯亮时说明摇控器的信号有问题,当信号输入正常时红灯熄灭。而I-Controller接口上没有任何指示灯,使用起来有点不方便。

  从以上几点看来,I-Controlle没有设计指示灯让使用者排查故障比较困难。相比较而言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接口设计比较合理,两只指示灯让使用者可以方便的得知问题所在,从而迅速解决问题。而连线方面虽外观上看起来和I-Controller有差距,但从使用中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为此笔者比较喜欢后者,毕竟我可以知道我的线是不是插好了,摇控器是否连接正常,而不用来猜是哪里的问题或一样样来检查了。

二、安装

  安装方面两种接口都让人非常满意,在Win98、2000和XP下都无需驱动程序,安装过程中只是反复的点击“下一步”、“继续”之类的按钮,安装过程中都没有出任何问题。

  软件的安装上I-Controller的盘要复杂一些,按说明文件解压缩,装虚拟光驱,安装软件,安装升级程序,最后还有一个破解文件G3.exe要复制到安装文件夹内。最后将这个文件发个快捷方式放到桌面上。

  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的光盘安装起来比较省事,和装一般电脑软件一样,升级文件想装就装,不装的话也没什么关系。

三、使用

  在使用方面I-Controller接口明显复杂一些,在启动程序时要使用破解程序来启动,运行后要在两秒内按“空格键”才可以正常进入,否则会提示接口未连接。不使用破解文件的话也会因为这个问题而无法进入G3。进入G3后进入设置菜单,此时可以看到,I-Controller的接口并不是G3专用的接口,而是用于G2的USB接口,只是使用破解程序后可以在G3中使用而以。另外I-Controller虽然在游戏控制器中显示有型号,但并不能做为游戏杆使用。

  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接口使用起来要方便一些,不需要使用破解程序,安装完成后可以直接使用原程序启动,在设置时可以看到G3能正确的识别该接口。我使用的是RD6000,在这里识别到8通道,实际可用的有7个通道,第8通道在摇控器上没有控制开关和摇杆。另外该摇杆在游戏控制器中可以使用,对RD6000可以支持到5模拟(有一个模拟通道是用开关控制的)和2开关。用来玩电脑游戏的话还是满不错的。

  下面是原装接口在G3中的显示,可以看到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的接口显示的型号与G3原配的接口完全一样,只是通道数因摇控器不同而有区别。(以下图片来自G3安装后所带的说明文件,大家可以在安装G3后在G3的安装文件夹中找到该图片)。

四、结语

  综合以上因素来看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模拟器接口是真正支持G3的模拟器的接口。而I-Controller只是G2的USB接口利用破解程序在G3中使用,而并不是真正的G3模拟器接口。其优点是可以支持G2和G3,但即装G2又装G3以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能再提供游戏杆功能的话我想更实用一些。FeiYing Fligh Simulator 3.0在功能设计上非常合理,一个接口即可以玩G3又可以玩游戏,对于我来说还是满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玩游戏的时间多过玩模拟器的时间,呵呵。好了,就说到这里吧,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和我联系,我们一起研究探讨(完 原创:模型屋http://www.gxmodel.com)

楼主:
更换RealFlight G3序列号:
删除文件gpsn3.vxp,双击桌面上的RealFlight G3 Launcher图标,重新输入“RealFlight G3 serial number”和“InterLink serial number”序列号。文件gpsn3.vxp所在位置:
Windows 2K :  C:\WINNT\system32\gpsn3.vxp
Windows XP :  C:\Windows\system32\gpsn3.vxp
现提供一些RealFlight G3的序列号,供大家联网飞行使用,进行联网飞行的电脑需要使用不同的序列号。以下序列号经过测试可以使用,但不能在线注册和升级:
NO.        RealFlight G3 serial number        InterLink serial number
01        00513084-G3-1060111268        3987906-I2-016913
02        09393583-G3-9530216435        6379419-I2-036884
03        02754947-G3-5950119355        6831284-I2-027730
04        00219744-G3-1760109065        3621849-I2-011408
05        11549740-G3-4770111676        9825104-I2-012014
06        02616551-G3-1580123388        4879309-I2-030321
07        09344827-G3-4860206963        0366845-I2-035312
08        09207189-G3-0130100432        7119839-I2-014548
09        10887379-G3-8320110127        4794573-I2-021246
10        00333579-G3-3560114569        2213217-I2-010725
11        03711919-G3-1910210512        2354687-I2-045039
12        11977441-G3-7420113223        9923160-I2-015920

网友:
分析的真详细,看的出来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感谢楼主,支持

网友:
大家觉得是G3好呢?还是XTR好呢?从真实感上说。

网友:
我有一个黑色的FeiYing Flight Simulator 3.0,但我的计算机不行,只能玩G2,是否用它可以玩G2? 请指教。

楼主:
直接不行,但可以变通一下,修改注册表。新建一个注册表文件 G3 to G2.reg,输入以下信息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61C&PID_0010\Axe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61C&PID_0010\Axes\0]
@="X 轴"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4,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61C&PID_0010\Axes\1]
@="Y 轴"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2,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61C&PID_0010\Axes\6]
@="油门"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1,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61C&PID_0010\Axes\5]
@="滑块"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0,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编辑完成后直接执行,导入注册表,就可以玩G2了。此已在Win2K系统下测试通过,XP下可能需要稍作修改。祝大家玩的愉快,有技术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另外G3还可以正常使用

[ Last edited by wtj7603 on 2005-7-23 at 10:12 ]

网友:
非常感谢!!!!!
我的系统是xp,如能告诉我xp下的修改方法就更好了,因为我对计算机不是很懂,尤其是注册表项,以前几乎没有接触到,哪怕差一个字母也不行呀。多谢!!!!!!!!!!!

楼主:
你先照上面试一下,XP应该也可以,是别人试的

网友:
好的,无论如何也要试,也要谢,也要顶,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