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左右的预算,我该买那款好? 请老鸟帮盘盘

楼主(2005-07-08):
想搞个黑鹰来玩玩,以前雷鸟的控是不行了咬牙上好控,我就用来飞黑鹰和固定翼,也不想飞什么3D,再玩玩车.控的预算就2000左右了,那款的性价比比较好呀?

SANWA RD8000 :8通道,FM40M,8129接收机,舵机102×4,收发电池充电器   卖2260.00
SANWA RD6000 super:6通道,FM40M,611接收机,舵机102×4,收发电池,充电器   1780.00
FF7H:  发射机:T7CHP 接收机:R137HP  舵机:3001*4 发射/接收电池组(不知道那有便宜的卖)
HITEC eclipse7 QPCM    这个没听说过,7通的卖2399.00不知道如何,有童子用过吗?
鸿飞推荐的:HITEC OPTIC 6: 5点油门螺距曲线、可更换高频头(这个功能只有9通道设备才有的)等一系列功能。而且他所附带的3个HS 55是目前9G舵机中最顶级的配置之一,市场价格是¥155/个,3个舵机的价格就是¥465;其他的所有遥控设备您都需要再另外购买3个9G微型舵机。他的接收机才17G重,重量和体积是FF6和RE 6000SUPER的一半。并且他完全没有RD 6000 SUPER的只开接收机的抖舵现象                   1950.00

PS:HS 55能用在黑鹰的尾舵机上吗?102舵机能用在小电之和电固上吗?以上几种设备的接收机,那款在电直电固上用比较合适(重量,距离,稳定)
问题比较多,请老鸟门多指点哈多谢了~~~

[ Last edited by 淫民万税 on 2005-7-8 at 02:41 ]

网友:
FF7H 我能搞到。
具体情况可发短信给我。
或者看看我之前发的贴。

楼主:
我顶~~我顶到有大虾指点为止

楼主:
没人指点呀~~55555555555555
中度郁闷中

楼主:
高度郁闷了~~~快救救我呀

网友:
些设备用比较少,要自知道其

网友:
在你选择的这些遥控器中,我推荐ff7功能比较齐全,设定细腻,飞电直完全够用。
也是5点油门和螺距曲线。

楼主:
102舵机是什么规格的?是小型的吗?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小电之和电固上,要是要单买舵机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这样和HITEC OPTIC 6比就没性价比了.
HS 55能用在电直的尾舵机上吗?

楼主:
多谢斑竹大大指点了~~~我先也是觉得HITEC OPTIC 6的性价比好,刚想下手,又看到有好的东西:

由日本SANWA的RD6000 Super的标准配置:RD6000 Super 6通道发射机+8通道接收机+收发机两块电池+充电器及附件,去除对电动3D直升机毫无用处的4个标准舵机,配上4个顶级9g舵机之一的台湾雷虎C1016高速大力距舵机 1.6kg力矩,0.1s/60度,体积更小,输出轴使用滚珠轴承,没有虚位,提供完善的保修/维修服务,雷虎产品提供工厂级保修/维修服务。对于电直爱好者一步到位只需要¥1899.00!

这套设备和HITEC OPTIC 6比较又是那个要好点? HITEC OPTIC 6的接收机好,RD6000 Super的舵机指标好,用的人也多。正是各又长短,让人举棋不定呀~~
最后一个问题:HITEC OPTIC 6和RD6000 Super哪款的兼容性比较好,好配接收机?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在老外的论坛上,HITEC的遥控器是不好的,但他的舵机又是顶级的,很奇怪!SANWA的遥控器很多国外国外高手在用,包括国内知道很多的ALAN SZABO,抖舵问题我没碰到,手感个人觉得比FF9好得多,没试过JR,就不知道了,不过很多模友说有抖舵,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明白了。明天就买加我的RD6000 Super
  RD6000 Super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