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宝双无刷的录像 -- 新增照片

楼主(2005-07-08):
把自己的嘉宝升级成了双无刷, 第一步基本完成。

配pe桨, 试飞了几次, 感觉非常稳,
用数码相机的30秒录像功能录了几段video。

这两天会再上些照片。

http://s7.yousendit.com/d.aspx?id=32RKQJ14QML4H2DJZS5YKMHAKJ

更改了链接, 每次点击后, 会开一个新窗口, 过几秒下载会自动开始,
如果不想等待,可以直接点击窗口中的下载链接。

多谢 Tomye 的热心帮助, 上传了更多的录像到他的服务器, 地址如下
http://www.adexcvsc.com/common/CIMG1846_all.AVI

上传了几张图片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7-10 at 04:09 ]

网友:
是啊!下载完了是个文本文件!里面都是乱麻!
楼主啊!很想看啊!快重发一个!

楼主:
抱歉, 已经更改了下载的链接,
第一次使用yousendit,
才发现每次下载的直接链接都是动态生成的而且有时效,
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改变。

网友:
你可以脱掉脚架了,不需要,起来的时候稍微稳点

网友:
老大!还是下不了啊!!!

楼主:
zt206  在 2005-7-8 17:17 发表:

老大!还是下不了啊!!!

再试试我新添加的链接,
原来文件名是小写, 现在是大写,
我刚测试过, 应该可以下了。

网友:
怎么才能下载呢?

网友:
用的什么陀螺仪

楼主:
mpyy  在 2005-7-8 18:01 发表:

怎么才能下载呢?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鼠标右键点击第二个链接, 选择“另存为”。

楼主:
biohazardv  在 2005-7-8 18:25 发表:

用的什么陀螺仪

PG-03

网友:
该怎么改呀。成本需要多少

网友:
请上特写照片。

网友:
PG-03不是锁尾的巴,有没有有随电池放电压降,尾巴不断漂移呢,我的e-sky漂得厉害,到块没电时简直就是根没有陀螺一样

楼主:
biohazardv  在 2005-7-8 22:33 发表:

PG-03不是锁尾的巴,有没有有随电池放电压降,尾巴不断漂移呢,我的e-sky漂得厉害,到块没电时简直就是根没有陀螺一样

漂移是有, 不过没有那么严重,
一般我能飞15分钟的电池, 就只飞12分钟以保护电池,
所以漂移的感觉不是特别明显,
即使有, 只要稍微调一下混控曲线中点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chujian  在 2005-7-8 16:12 发表:

你可以脱掉脚架了,不需要,起来的时候稍微稳点

多谢chujian的回帖!

训练脚架没去掉的原因有两个:
1。 地下车库的地面是“工”形地砖拼成的, 砖缝比较大,
    有时容易陷入脚架单边的滑撬。
2。 我的后、左、右三面悬停基本没问题了, 这几天对头也有进步,
    但是时不时还是免不了磕磕碰碰, 有训练架的话, 可以减少不少维修的时间。

起飞的训练也在进行, 尽量想做到基本垂直的起降,
不过有时还是会弄巧成拙, 录像里那个向后仰的起飞就是。

楼主:
diaodiao888  在 2005-7-8 20:07 发表:

该怎么改呀。成本需要多少

具体的配置我会在上照片的时候顺带着说明一下, 应该就在这个周末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是pe浆马?怎么感觉有点短!

楼主:
zt206  在 2005-7-9 12:42 发表:

不错不错!这个是pe浆马?怎么感觉有点短!

就是pe桨, 一直我都用这种。

昨天晚上练习转圈的时候不幸第一次把平衡杆打断了,
现在要出去买1.5mm的内六角螺丝刀来更换平衡杆,
换好了, 可以上照片, 到时可以再仔细看看。

网友:
不错不错!飞的真好!大家都在上3D了,仍然有人像我一样的对Jabo,Feda不放手,真的是思想保守,顽固不化。今天我的一个feda时代的老模友,除了有trex450等各种3d,还在飞用jr9x遥控的feda呢!还想搞个feda大赛,哈哈!

网友:
很多那时候开始玩的人都这样。小飞机可以在没时间,下雨的时候在家里飞。还可以拿来带别人飞,450你舍得给一个新手摔吗?
还有就是可以试一些自己的想法,摔几下心不痛。

楼主:
遥控飞扬  在 2005-7-9 20:35 发表:

不错不错!飞的真好!大家都在上3D了,仍然有人像我一样的对Jabo,Feda不放手,真的是思想保守,顽固不化。今天我的一个feda时代的老模友,除了有trex450等各种3d,还在飞用jr9x遥控的feda呢!还想搞个feda大赛,哈 ...

feda, jabo 有自己的特点和飞行乐趣,
始终认为嘉宝是初学者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用飞3D的机机来练习悬停, 摔机的成本还是高了点。
一直以来的打算都是先提高技术, 再慢慢提高机机的档次。

楼主:
子阳  在 2005-7-8 20:40 发表:

请上特写照片。

刚刚上了5张照片, 如果还想看其他角度的照片, 尽管说。

网友:
哈哈尾巴上要花很多钱

网友:
能飞15分钟啊,我的e-sky outdoor 只能飞3-5分钟,你用的什么电池,我时9。6 的800ma商城买的ake电池,370电机,你的呢

网友:
是不是双无刷就可以不用陀螺了。直接用ff9上的上下跟轴。是这样吗。

网友:
为什么尾电机不直接把线焊上呢?可以减轻很多重量,而且接头你也没绑紧,可能对飞行不利

楼主:
biohazardv  在 2005-7-10 09:30 发表:

能飞15分钟啊,我的e-sky outdoor 只能飞3-5分钟,你用的什么电池,我时9。6 的800ma商城买的ake电池,370电机,你的呢

我用的是11.1v 1200mah的锂聚电池, 电机是ele2000, kv3000。
实际上如果用的是新电池的话, 飞行时间会超过15分钟,
不过为了保护电池, 我没有去尝试电池的极限飞行时间。

楼主:
hyx6688  在 2005-7-10 11:33 发表:

是不是双无刷就可以不用陀螺了。直接用ff9上的上下跟轴。是这样吗。

陀螺还是要用的, 上下跟轴只能起基本的作用,
实际飞行的时候陀螺的作用还是很关键的。
如果只用上下跟轴的话, 一打尾舵,
你会发现机机的方向变化太灵敏, 不习惯的话,
根本无法控制, 不过可能对一些高手来说这不成问题。

网友:
楼主的pe浆的安装很有意思!
这样安装地下的螺丝会不会祸掉?

楼主:
zt206  在 2005-7-10 17:37 发表:

楼主的pe浆的安装很有意思!
这样安装地下的螺丝会不会祸掉?

这种把加固片安装在旋翼头上面的方法,
是我这次升级无刷后试出来的好办法,
这种办法可以成功的消除pe桨的双桨和震动,
机机可以飞得非常稳和这种pe桨的安装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我不是太明白为什么会存在螺丝豁掉的可能性。
能否详细说说, 我们可以再研究。

楼主:
betmanofbmw  在 2005-7-10 11:36 发表:

为什么尾电机不直接把线焊上呢?可以减轻很多重量,而且接头你也没绑紧,可能对飞行不利

尾电机的那三根线实在太细了, 直接焊上的方式我也考虑过, 但我怕强度不够,
接头没绑紧是指尾电机的接头吗? 现在飞下来还没出过问题,
不过我会考虑在机机全部调试好后用胶布缠好那三个接头。

网友:
llyy08  在 2005-7-10 05:56 PM 发表:

这种把加固片安装在旋翼头上面的方法,
是我这次升级无刷后试出来的好办法,
这种办法可以成功的消除pe桨的双桨和震动,
机机可以飞得非常稳和这种pe桨的安装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我不是太明白为什么会 ...

我的意思如果螺丝过紧,螺丝的边缘会不会嵌到pe里面!
或者撞击的时候!
不过我想撞击的可能性不大!哈哈!
我也试试看这种方法!看看效果如何,然后向大家汇报!

楼主:
zt206  在 2005-7-10 22:19 发表:

我的意思如果螺丝过紧,螺丝的边缘会不会嵌到pe里面!
或者撞击的时候!
不过我想撞击的可能性不大!哈哈!
我也试试看这种方法!看看效果如何,然后向大家汇报!

不会的, 至少我是没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螺丝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垫圈。

网友:
嗯!看到了!明天去买pe回家我也试试看!
把悬翼头上面再加个加强片,而pe却安在下面,有点意思!
是因为上面的旋翼头+固定片的牢固抵消了双桨????

楼主:
zt206  在 2005-7-11 11:12 发表:

嗯!看到了!明天去买pe回家我也试试看!
把悬翼头上面再加个加强片,而pe却安在下面,有点意思!
是因为上面的旋翼头+固定片的牢固抵消了双桨????

zt206, 刚刚看了你的录像,
建议你赶紧换pe桨, 按照我照片上的方法加上加固片,
注意加固片下面最好一边垫上两个小垫片,以免加固片压迫旋翼头下面的轴承。
如果装好了pe桨, 嘉宝悬停肯定会稳得让你惊讶!

昨天晚上练习的时候, 我试过悬停时双手可以离开遥控杆3-5秒, 嘉宝的偏移范围小于1米。

楼主:
另外要说明的是, 我的pe桨下面没用加固片, 只是旋翼头上面用了一个。
因为pe桨厚度大一些, 下面不好装加固片。
而且如果一定要在下面装的话, 因为pe桨的攻角, 加固片会变形,
加固的作用会降低, 而且双桨很难调好。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7-12 at 02:19 ]

网友:
我曾经琢磨了很久也不知道怎么把木浆装上去.现在总算明白了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7-12 03:55 发表:

我曾经琢磨了很久也不知道怎么把木浆装上去.现在总算明白了

王子, 几点了, 还没睡呢?!

网友:
用这么大个尾电机?!

网友:
不错,好稳定呀,怎么没声音呀?

楼主:
mochi1029  在 2005-7-12 10:50 发表:

用这么大个尾电机?!

除了自制的cd无刷以外, 这种尺寸的无刷电机是我所知道唯一适合嘉宝尾电机升级的无刷电机了。
其实就是长度长了一点, 直径和嘉宝原装的有刷尾电机差不多,甚至还要细一点。

楼主:
ezzcy  在 2005-7-12 11:11 发表:

不错,好稳定呀,怎么没声音呀?

因为使用数码相机的30秒录像功能录的, 只有图像,没有声音。

网友:
恩!谢谢llyy08!等明天买回来pe一定按你的方法试试看!

楼主:
zt206  在 2005-7-12 22:53 发表:

恩!谢谢llyy08!等明天买回来pe一定按你的方法试试看!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飞的蛮稳的

网友:
去了丰摸!郁闷!还没有pe了!

楼主:
不行的话, 你可以试试联系深圳飞扬模型。
我的pe都是从飞扬买的。
飞扬的网站是 www.planemodel.com

网友:
飞扬的pe多少米?看来这东西还挺抢手

楼主:
daihwei  在 2005-7-15 08:35 发表:

请楼主说说这机的具体配置。
两个无刷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什么电调等?

主电机是ele2000 kv3000, 尾电机是ele 120, kv4200。
主电调是ele adv 3500BH  35A, 尾电调是ele adv 1000  10A。

主电机和电调选的都是规格和容量比较大的,
主要是考虑以后还要飞大一点的机子。

楼主:
zt206  在 2005-7-15 09:18 发表:

飞扬的pe多少米?看来这东西还挺抢手

应该是十几块钱, 具体的价格我还真不是太清楚,
因为是家里人帮我买了, 寄给我的。

网友:
恩!看来这能在忍两天了

网友:
请楼主多发几张照片看看,我也在改我的JABO,想看看你的电子设备是如何布置的

楼主:
ynjunlee  在 2005-7-17 15:43 发表:

请楼主多发几张照片看看,我也在改我的JABO,想看看你的电子设备是如何布置的

我先用文字大概描述一下:
1。主尾无刷电调都用塑料扎带固定在主电机安装位置前端的一块用ic卡延伸出的小平台上。
2。陀螺安装在原来4in1板的位置
3。接收机用双面胶固定在机架后端尾杆正下方的位置。

如果还有不清楚想看照片的地方, 可以说明具体的位置鹤和角度,
我可以按你的要求再照几张照片。

网友:
ic卡延伸出的小平台是用胶水粘上去的?

网友:
主电机是ele2000 kv3000, 尾电机是ele 120, kv4200。
主电调是ele adv 3500BH  35A, 尾电调是ele adv 1000  10A
这堆东西要好多米啊.遥控要开上下跟轴的吧

网友:
无刷电机烫不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