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降低马达温度

楼主(2005-07-08):
这几天用了5imx送的A.K.E VK版锂电,性能真是不错,比我买的锂电强多了,估计飞雷鸟至少15分钟以上.
但是就是马达温度太高,请高手指教.先用原配370马达,结果塑料齿轮溶化了,后来用A.K.E Li12Deluxe 12V马达,温度也是很高,手不能摸,用的是13T齿轮,双桨也调了,我看以前的帖子"在此之前,持续飞行的低温记录是A.K.E Li12Deluxe 12V锂电马达创造的,即使飞完一组电池,马达的外壳温度也非常低,可以用手长时间触摸!",不知道是怎么弄的,怎么才能降低马达温度??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现在天气热,不管是有刷还是无刷,电机都热得要命。

网友:
以前有很多贴子,可以用搜索功能.

.........检查是否双桨,检查是否攻角过大,是否因为轴弯曲存在振动,电机齿轮是否合适,电机齿轮和大齿盘是否咬和过紧,电机加散热片........

总之,电机过热一定有问题,好好检查吧.

网友:
尽量用小点的齿轮。

网友:
A.K.E Li12Deluxe 12V马达 的 13T 齿轮是商城原配的, 我原来也是这样飞的,
其实夏天马达非常热是难免的, 办法就是找地下停车场等比较凉爽的室内飞,
一次起落的时间不要太长, 这个马达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即使热点儿,
我认为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现在的动力比以前强劲多了,这时主桨的攻角可以适当调小,这对提升整个直升机的效率是很有用的。这样做,还可以降低尾马达的负荷,使尾马达工作温度降低。这就是高电压带来的好处,有人说电压越高,温度越高,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可以调试过12V的机器比7.4V的机器更低的温度!不信吗?呵呵,秘诀就在于用什么样的马达和用多少的攻角,这些调整是非常关键的。综合来看,高电压的工作效率要比低电压的效率高——低发热、长时间飞行。

网友:
转速版主说得也对,最近天热,再凉的马达,这个天飞也会比较热。

建议重点调整对像是主桨攻角,让它在能产生升力的情况下,攻角越小越好。

网友:
我觉得对于马达降温,首先得装个散热效果比较理想的散热片。其次装在主马达上的齿轮用铜齿。再而就是主桨攻角什么的。还有飞行的时候尽量不装机机的塑料外壳。最后飞完一块电池让机子歇歇,时常注意马达两头的轴承润滑情况。
这样的话就能使马达不至于经常处于高温工作状态,避免了磁钢高温退磁,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9楼说的都是好方法。

网友:
请教关于马达的润滑情况怎么检查?

网友:
高温下飞行马达热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一点,同一块电池飞行时间越长,马达消耗的功率越小,温度越低是肯定的。

基本的方法前面都说了,如果想再进一步,就得用激一点的方法:

尽量减轻飞行重量。比如用轻重量的电池、设备、大桨,甚至将尾护翼拿掉,其实散热器作用也不大,一克一克的减掉可减的重量。

使用宽型木桨。实际经验表明,宽度大的大桨有更高的空气动力效率,是最能增加飞行时间的有效途迳。

网友:
如果一块8。4伏650ma氢电能连续飞9分钟或更久,那么就说明机器处于较好的工作状态了。

[ Last edited by zcyjq on 2005-7-9 at 1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