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40练习机,热切盼回

楼主(2005-07-08):
京商40大花虎内泡沫机翼,方便带,可拆,星宇大金星木框架机翼,价格相差不大,新新手哪个更好,最怕泡沫机翼一摔就碎完,有这回事吗,期待解救

网友:
内部泡沫,外面呢?

网友:
找民工买AT40,才280

楼主:
外面裹轻木吧,就是城市浪人飞的那种

网友:
帅哥啊,你们说的AT40是什么啊?干嘛找民工啊?自己设计叫他们来做的那种啊?一直不清楚

网友:
AT40是一种练习机

。民工是敲键盘的民工简称,你可以去5irc找他

[ Last edited by harrycxy on 2005-7-8 at 20:09 ]

网友:
飞飞机的飞机  在 2005-7-8 06:23 PM 发表:

帅哥啊,你们说的AT40是什么啊?干嘛找民工啊?自己设计叫他们来做的那种啊?一直不清楚

网友:
嘻嘻,碰到一超级新手了,得好好扫盲了。

网友:
就我的使用经验来说:
大花虎的机翼是复合材料(泡沫芯+轻木外壳)特点是耐摔、重量轻(我的飞机前前后后摔了不少次,机翼完好无损,到是轻木结构的机身伤痕累累了,只是翼尖稍有碰刮,因为她是对插机翼,翼,中间的木铝复合型(带上反角)插销强度高,定位准,对插上后拧好螺丝就根本不用担心机翼松动(而橡皮筋捆绑的很容易出现机翼松动),整套套件做工很好,对初学者来说你不用再考虑什么东西,买回后照说明拧好各个螺丝,装好舵机、发动机、接收机等就可以放心飞行了,飞机重心定位十分准确,无动力也可以很从容的滑翔着陆。配件齐全(我看我当地一模友买的200多的教练机拉力线定位不准、机翼也无绞链、整机做工十分粗,附件不齐,第一次飞行就因为不会调速而炸)。

小金星和楼上朋友推荐的我没飞过,不敢乱下评论。

新飞龙有39X的大花虎,注意36X的是捆绑机翼的。

我就准备再买一架,反正现在的可以当配件。

如果经费不是太紧张,多花100来块还是值得的。(毕竟是名厂代工的)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就大花虎了

楼主:
新飞龙的仿大花虎谁飞过啊,感觉怎样,请赐教

网友:
heiying  在 2005-7-9 05:51 PM 发表:

新飞龙的仿大花虎谁飞过啊,感觉怎样,请赐教

新飞龙的就是京商40 ,我看了应该不是仿,因为本来就是三叶代工的产品

楼主:
可我看了以前一些贴,说机头很单薄`,连前起落架的地方都没法装,还是多请教各位

网友:
heiying  在 2005-7-9 06:06 PM 发表:

可我看了以前一些贴,说机头很单薄`,连前起落架的地方都没法装,还是多请教各位

晕,京商40前起落架的固定座是预先安装的,只要把前起落架钢丝插进去拧螺丝就OK了,发动机座(尼龙)也是预先安装好的,只要拧紧螺丝就可以了,倒是安装的时候注意看说明,有几个螺丝孔給蒙皮盖了,我记得好像是水平尾翼的两个孔、机翼固定的两个孔,还有前起落架控制钢丝的出口也是盖着的。

楼主:
太谢谢了,我就想要买三叶的访京商大花虎,哪里还有的供应啊

网友:
我也开始喜欢这个大花虎了~~~~可惜是教练机,不然我一定买一个

网友:
40大花虎练习机翼展1600mm,40小金星翼展要短80mm。

网友:
上面的小弟不要乱讲280想买AT40你们做梦哦!!!

网友:
chenlei  在 2005-7-10 09:06 PM 发表:

上面的小弟不要乱讲280想买AT40你们做梦哦!!!

36x-39x,呵呵,这个价格还算公道,但是有些JS卖到42x-48x就太黑了,本来是国产的偏偏要当鬼子货来卖,就一个字,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