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问题

楼主(2005-07-08):
35#机机调双桨只能靠调整一个连杆的长度。但是这个连杆调节起来就是半圈,刚好双桨落在这半圈里面怎么调?
还有就是
陀螺仪
PG-03/华科尔的都偶尔在抖动,不知道原因,而且都是在飞机差不多离地的时候抖动,是否
电机
干扰?

网友:
你第2个问题:是陀螺仪抖动还是飞机抖动?

网友A:
干扰接受机,我是付出10副大将加3副尾齿和2个锂电的代价才搞定的.

楼主:
陀螺仪指挥尾巴乱摆
现在搞定了。
发现陀螺仪放在尾管上就稳定了。原来放在机头就不行。
第一个问题怎么没有人关注?

楼主:
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是用示波器观察的。
接收机是PCM的,顶多收不到,不会乱抖动。实际上用示波器量证明了这点。
而且接收机通过电变调节成5V供电,电压很稳定。
后来发现因为机器的震动(共振)过大引发的陀螺仪误动作。
华科尔的陀螺仪最好不要安装在前面,前面的板子强度不够。尾管虽然震动大,但是属于小震动,陀螺仪里面的减震机构可以完全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