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的遥控如何玩G2?

楼主(2005-07-09):
我的e-sky遥控,接上原配的连线后,g2 是识别不到的,不知道有何对策?..

网友A:
要装POJO这个软件.本论坛里有具体介绍,好好看看.我用的就是
E-SKY的原装摇控和连线,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关于POJO软件的相关帖子啊...可以告诉我一下连接地址么

网友B:
http://www.gxmodel.com/Soft_Show.asp?SoftID=63
是這個嗎?

网友A:
对!就这个!

楼主:
这个软件 怎么用的?。。我参照了一下这个软件关于 雷鸟 遥控的设置流程,,,但是,对esky的好像不太行呀。。。?!!。。郁闷。究竟esky 要怎么设置?。。可否详述。 另外想知道,这个原装的线 接上后,有必要 安装 安装盘上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