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翼龙慢速机处女航

楼主(2005-07-09):
今清早飞翼龙,虽然在FMS练得较熟了,但一实飞,却是全新感觉。飞机起飞后,机头拉得太高,于是就呈波浪式下降,再拉起,又呈波浪式下降,由于飞得不高,约4米左右,第二次下降时降到了地面,机头碰了一下地面后,向前滑行停下。一检查,机头撞过地,好在之前按“小模型小子”的话,加了块泡沫保护,泡沫已烂,机头没事,好险。但是又有一个不幸出现,竟然有一个舵机失控,紧拉住水平翼,不受控制。回家把病舵机拆下检查,里面的小电机通电后会嗡嗡响,但没动作,再拆开它,是电机在响,其他应该没事。
第一次飞就以失败结束,呜呜。现在挂心的是电机能不能修,如不能,在哪可以买到较便宜的舵机来替换?翼龙的舵机是什么型号?看看上面也没写明型号。
各位老兄,哪位能告知哪能买到较便宜的翼龙舵机或替代品?

网友:
呵呵,看看菜鸟模型的网站,记得有35的一种舵机,飞翼龙够了,想要高级点的,到ELE找GWS的MINI STD记得好像是75一只,虽然大点、重点,26.6克,但是质量绝对好,用在翼龙上绝对不会出现扫齿的现象。

楼主:
xunicheng  在 2005-7-9 07:42 AM 发表:

呵呵,看看菜鸟模型的网站,记得有35的一种舵机,飞翼龙够了,想要高级点的,到ELE找GWS的MINI STD记得好像是75一只,虽然大点、重点,26.6克,但是质量绝对好,用在翼龙上绝对不会出现扫齿的现象。

老兄,没有35元的呀?你是不是记错了,想想看是哪个网站了?

网友:
记得菜鸟以前有的,你直接跟菜鸟联系问一问。

还记得前两天在网络害虫的网店里见过35的9克舵机。

还有龙迎风好像在搞9克舵机的团购,28??

网友:
靠```
有得要那么好的吗?
直接买翼龙原装的拖机17克的
40一个
关于打齿的现象是你的操作失误造成的
再好的拖机也有被摔坏的时候
如果你去买26克的拖机
那你的翼龙有增加重量了哦```

网友:
翼龙的17克质量一般。

通常翼龙的舵机打齿,大部分是头撞地时,尾翼舵面的惯性冲击造成的。

初学者飞的时候不可避免要撞地的,所以初学才更要质量好的设备,熟了以后反倒能应付垃圾设备。

另外,26克和17克重量的区别,在翼龙上的影响可以忽略了。

楼上的兄弟:  不需要什么都“靠”的,还有“舵机”的“舵”汉语拼音是“duo”四声,不是“拖机”,建议补一下小学课程。

网友:
。。。。。。。。。。。。。。。。。。
我懒得去找那个舵字

网友:
如果要好的设备
那摔啦才更可惜
你不可能要新手去飞欧赛3A吧?
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开始的时候先用垃圾的摔啦也损失不大
技术好啦后才改进

网友:
aimo  在 2005-7-9 12:56 PM 发表:

哈啊哈,有趣

网友:
我的舵机也扫过次齿,不过你好象不是扫齿了吧?不要急着买新舵机,万一你那舵机可以修好的话就浪费了,不过也不能算浪费,模型的投资是无止境的,新买的舵机肯定用的上拉.
买翼龙舵机的型号是按重量算的吧,分9克和17克两种的,我是17克的.买舵机看你资金和需要吧,如果你打算买的这舵机以后(技术熟练后)还要用在高级飞机上的话,买贵些的像GWS9克什么的.如果你对现在的技术没信心,买翼龙原装舵机就很好,我买过一只,现在好象很便宜了,或者买2手的也可以啊,人们都说翼龙的设备没用,卖的人应该有的,呵呵,帅了不要紧,问有几个模友没摔过飞机??我第一次比你掺多了啊^

网友:
小模型小子  在 2005-7-9 07:06 PM 发表:

我的舵机也扫过次齿,不过你好象不是扫齿了吧?不要急着买新舵机,万一你那舵机可以修好的话就浪费了,不过也不能算浪费,模型的投资是无止境的,新买的舵机肯定用的上拉.
买翼龙舵机的型号是按重量算的吧,分9 ...

哈!!!小模型小子又出来啦啊!欢迎欢迎!放假了吧?

网友:
你要问哪卖?
艾特主页www.art-tech.cn/
艾特论坛http://www.art-tech.cn/bbsxp/
别的地方也有,多了

楼主:
小模型小子:想把里面的舵机换为JR原配的舵机或FUTABA原配的舵机,其余设备仍是翼龙的,行吗?

网友:
说实话,我对设备一窍不通啊,你问人了,我只是摔翼龙摔出经验了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7-9 07:11 PM 发表:

哈!!!小模型小子又出来啦啊!欢迎欢迎!放假了吧?

恩,我上职中,早放假了,现在天天飞,也等于天天摔,就是坏不了

网友:
我也说几句,我飞了一段时间的翼龙了,舵机到现在还没有扫过齿,而且我飞的时候摔的特别的厉害!我分析大家的舵机扫齿的原因应该是,舵机的限位没有做好,在撞击的过程中尾杆和舵机连杆位移,而造成的舵机扫齿的。
其实在加固翼龙的过程中,舵机的限位应该好好的做一下,很简单的,只要尾杆在撞击时不要出现位移就可以了,我是用热熔胶搞定的。翼龙在加固时可以多用点材料,不要怕重,其实翼龙重个几十克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好好加固一下,虽然重量大了点,但是一但发生摔机事故,绝对是值得的!

楼主:
报告各位,经测试,翼龙慢速机的原配接收机可以兼容FUTABA或JR的老式原装舵机(80年代中期的产品,呵呵,古董!),本人的翼龙舵机现已换为FUTABA的老式舵机了。再提供这种舵机的重量数据:FUTABA的舵机为45克左右,JR的为49克。就是本翼龙又增添了70多克重量,无奈!

[ Last edited by qmdjjlb on 2005-7-10 at 16:28 ]

楼主:
现在本人有三个词不明其意:限位、扫齿、抖舵,哪位给解释一下?

网友:
首先限位我也不是太明白,大概就是限制某物的位置吧(猜的)
扫齿在模界的意思是舵机的齿轮被外力拨扫断齿了
抖舵的意思是由于设备的稳定可靠行不高或有干扰的情况下飞机的舵机乱动
呵呵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