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老贾!

楼主(2005-07-09):
我刚买了只ECO,请问用那种
电机
较适合?
从右到左分别系500级、540级、640级、690级、750级

网友A:
个人认为主要还是看电调来决定电机的

楼主:
这是我现有的点调!

楼主:
此电调是50A的

网友B:
这船,用这几个电机都不太好.
用4011就行了.

网友C:
电机大点不是更好吗

网友D:
用380级的4011或540级的0506都可以。这么小的船用4011应该合适些。不过钴电机的转速不是很高,扭距很大,不太适合ECO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