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

楼主(2005-07-09):
请教:shuttle plus和V2-30哪款初学更好?翼手龙的配件相对便宜,是否选它更好?

网友:
选择思卡蒂?喜欢,价钱便宜但用料太
相同实惠点

网友:
v2 30

网友:
PLS30和V230都OK!国产的将来再说吧.

楼主:
V2-30可否通过升级成为50级?如果可以需要升级哪些部件?

网友:
turbo  在 2005-7-9 09:04 PM 发表:

V2-30可否通过升级成为50级?如果可以需要升级哪些部件?

可以升50
有条件的话,建议直接V2 50

网友:
turbo  在 2005-7-9 09:04 PM 发表:

V2-30可否通过升级成为50级?如果可以需要升级哪些部件?

30不是全轴承的,50是全轴承的买50还给排气管,50比30合适!你可以把50改30飞,就是尾管、尾撑、发动机架和桨要重新买不到300块。

网友:
这种想法奇怪?

网友:
50改30就觉得很多如了!如果想飞30,就直接买个轴承版的30就可以了!50改30尾管、尾撑、发动机架还有皮带,风扇,还有再买发动机排气管,桨,也不是小数目阿!

楼主:
请大家详细说明一下理由,V2-30好在哪里,shuttle plus差在哪里.谢谢

网友:
shuttle plus极端一点说就是Hirobo的劣质产品!

楼主:
不会吧,我看见过升级过的suttle plus也能飞3D.还有如果我买了V2-30日后升级50有没有困难?
谢谢.

网友:
看你的3D的定义是什么了,倒飞,跟斗,横翻这些基本的动作,基本每一台直升机都可以做到,只是做出来的效果问题!
PLUS那些塑料件真得不敢恭维,上次我看到朋友的PLUS,就很庆幸自己当初没有选择它!

楼主:
谢谢给位指点,我决定就是翼手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