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无刷电机这么短命!!!(附修理记录)

楼主(2005-07-09):
听说无刷电机轴承的寿命有20000h,但是我的亚拓450上的2800KV 400LF无刷电机才飞了190次,工作时间大概才34小时,今天检查时发现轴承已经非常松动,径向间隙有0.5mm左右,已经严重磨损,拆下后用手转动有明显阻滞,难怪电池和电调发热严重,而且运行时有明显杂音.
另外想问问谁有该轴承:英制 R2-5ZZ (7.93x3.17x3.57mm)谢谢!
此次电机损坏令我有以下疑问:
1.电机的前后盖都没有东西固定,只靠与外壳轻微的过盈配合卡紧,容易在重摔后脱落.
2.转子拆除时在轴末端时非常难取出.(原来是我拆后盖时将轴前端敲变形了,并非产品质量问题)
3.轴与轴承间的配合间隙很大.
4.后端轴承没有合适的工具很难取出.
5.定子的浸漆工艺很差,已经开始生锈了.
6.线圈绕得不够紧密和工整,有损伤和交叉现象.
7.转子的电镀工艺有问题,有的地方非常毛糙.
8.转子上面有许多笔迹,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9.转子与轴承之间没有垫片隔离.(可能这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10.无刷电机安装位置还可以高点,这样轴不用伸那么长了,轴承受力要好很多.
以上是本人一点点看法,不到之处请谅解,有错误请批示,谢谢!
无刷电机轴承损坏的前兆是:铜齿轮固定螺丝经常松动,锁紧后飞几次又很快松脱。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16 at 21:16 ]

网友:
最好我的不要像这样?

楼主:
上图,轴承非常难拆!!!设计感觉不合理,没有考虑到维修性。而且线也绕得很难看。

网友:
找到轴承时麻烦通知一声,我也先预备上。电话:13801298407,给我发短信也成,谢谢了。

楼主:
dmagic1  在 2005-7-10 05:55 PM 发表:

亚拓有着颗轴承卖
http://www.align.com.tw/shop/pro ... amp;products_id=791

买不到的。

网友:
w5108hl  在 2005-7-10 05:30 PM 发表:

找到轴承时麻烦通知一声,我也先预备上。电话:13801298407,给我发短信也成,谢谢了。

这个轴承的尺寸是不是有错误.哪有这个尺寸的嘛,你们再量一下外径与内径与厚度,也许我可以帮你们

网友:
400LF无刷电机的轴承型号:R2-5ZZ  尺寸为:7.93*3.17*3.57  单位:mm

网友:
呵呵,很早前我就说过这个问题了!看看又有这种情况了吧?所以说无刷无限长寿命是厂家的广告

楼主:
betmanofbmw  在 2005-7-10 08:45 PM 发表:

呵呵,很早前我就说过这个问题了!看看又有这种情况了吧?所以说无刷无限长寿命是厂家的广告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无限长寿的,尤其是经常工作在极端条件下的模型产品(20000转/分钟),考虑到成本因素,大多厂家只提供基本的性能,所以无限长寿那只是厂家的宣传口号,要想长寿还要靠自己不断地摸索,提高电能利用效率,减少轴承摩擦损耗,采用液体轴承等种种手段才能得到相应的寿命,但由于模型体积重量方面的限制,不可能做到完美,很多方面无法达到要求,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网友:
硬盘好像是液态轴承哦

楼主:
biohazardv  在 2005-7-10 09:57 PM 发表:

硬盘好像是液态轴承哦

那个工作在7,000RPM.
我的工作在20,000RPM

网友:
iceman帮我们科普一下,啥叫“液态轴承”呀。感觉好像特别高科技的东西吧。嗯,难不成一包水啥得作为滚珠然后把它弄一圈。

楼主:
这是网上找到的资料:
    五十多年來應用在高精密機械工業及潛艇低噪音設備上的「液態軸承(Fluid Dynamic Bearing、FDB)」馬達,便在1997年時由希捷(Seagate)引進到硬碟的技術中。所謂液態軸承馬達使用的是液態黏性油膜的軸承,換個較為通俗的說法,就是以油膜來取代原本傳統的金屬鋼珠來包覆馬達的軸承。馬達在轉動時不會有金屬直接的接觸及磨擦的問題發生,透過這樣的改變,除了可以降低硬碟機運轉所產生的噪音外,也可以讓溫度減少至最低;同時由於油膜能有效地吸收震動,使硬碟的抗震能力得以更為提高,相對的也提高了硬碟的使用壽命和可靠性。

使用液態軸承馬達的硬碟比起傳統的硬碟大概有下列的優點

1.理論上來說,液態軸承的壽命應該是無限長的(因為沒有磨損)。

2.馬達轉動時,軸承沒有金屬表面的接觸,噪音、磨擦及熱量(升溫)都比傳統的滾珠軸承少很多,幾乎感受不到轉動時的聲音,而且也大幅降低電腦運作時整體系統的溫度。

3.由於油膜取代鋼珠,軸承沒有磨擦的現象,能夠有效吸收更大的外來震動,保護軸承表面,讓硬碟所能承受的撞擊力,由以前滾珠軸承最高的150G提高到1,200G。

4.雖然在其它專業環境的機電應用上,已經有兩萬轉的滾珠軸承馬達出現,不過由於硬碟機的精密度需求,目前應用在高轉速的一萬轉滾珠軸承馬達,已經接近其物理極限了。如果硬碟馬達的轉速與儲存容量要進一步地再往上發展,就必須藉助於液態軸承馬達。

楼主:
终于订到了轴承,8.6元一个,不便宜啊!最少买10个,我倒!!!
星期三到货!!!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11 at 17:51 ]

网友:
买这个多个,呵呵!!送两个给我算了。呵呵!!

楼主:
daka  在 2005-7-11 05:02 PM 发表:

买这个多个,呵呵!!送两个给我算了。呵呵!!

到付邮费如何?哈哈!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11 at 17:42 ]

网友:
各位大大,看了你们的讨论,真是让我受益良多啊。我也想问个问题,麻烦解答一下,谢谢了!
我的450原配2800KV的电机,感觉轴非常的紧,用手都转不动,但加电后可以转,声音很大。我已经把它夹在台钳上,空转磨合了20MIN,电流约2A。但感觉没有什么改善,还是用手转不动,如果装上13T的齿轮,则勉强可以用手拨动齿轮。请问这是正常的现象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正常的亚拓的无刷电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正常,亚拓的电机是外转子强磁电机,不通电磁力很强,手转动比较困难
只要注意铜齿与大齿的距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