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标准翼龙慢速机,想把里面的舵机换为JR原配的 ...
紧急求教:标准翼龙慢速机,想把里面的舵机换为JR原配的舵机行吗?

楼主(2005-07-09):
紧急求教:标准翼龙慢速机,想把里面的
舵机
换为JR原配的舵机行吗?

楼主:
或者把里面的舵机换为FUTABA原配的舵机,其余设备仍是翼龙的,行吗?

网友A:
控制当然没有问题。所谓舵机不过是个拉动舵面的东西而已!但是因为这样一来重量会重点,飞起来稍微有点不同。我曾经装2个3003舵机也可以飞的。

网友B(2005-08-10):
兄弟把你换下来的舵机卖我,我的翼龙舵机坏了行不QQ41954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