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5-07-09):
感觉小暴龙的十字盘控制部分回中有些问题,比舵机直接驱动十字盘的电直肉,或者是我没调试好的缘故?
比如打前舵和后舵,然后放手遥控(3810)的控制杆让其自动回中,可是十字盘机械部分往往不能回中。打前舵并放手后,十字盘会略微往前倾斜,打后舵后,略微往后倾斜。
如果主电机旋转起来后,十字盘回中情况比不旋转时有好转,基本能回。但回中比较慢,表现为舵机已经及时回中了,但平衡翼旋转平面慢慢地变成水平,大概要3秒钟。
请问各位大佬,我该怎么调。或者这样的情况本来就是正常的?
还有个情况,两个大桨夹之间的距离可以在略用力的情况下拉开或缩短,这样会影响飞行效果吗?是否需要在横杆的两边加垫圈,以缩短大桨夹之间的可变距离?
谢谢各位

网友:
十字盘回位问题可能是升降控制組 上的太紧(如舵机没问题)
桨夹情况我也有,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
舵机没问题。
各个螺丝上得也不紧,经过观察,初步判断是传动机构过长,多级虚位累计造成的。主动力加上后,不回中得情况得到较大改善。谁有好办法能减小回中误差?
看来小电直也有优点,舵机直接控制十字盘就没这样得问题。

网友:
十字盘回中不灵活,主要是十字盘的外侧4个球头扣是新的,与球头的配合比较紧所造成的,用一段时间就会灵活了。
如果想马上就得灵活的话,可以用球头扣扩张器顶一下,如果没有工具也可以用手使点劲向里压着反复转动转动,这样就等于是进行研磨了,情况会有明显的好转。

网友:
大桨夹在用力时会缩短是正常的,使劲向里推时横轴就在桨夹的轴承里向外滑动,最好用力向外拉一下,使得桨夹里的轴承处于横轴的最外端,正好跟大桨高速转动时的受力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
舵机的回中也是和重要的
另外就是各个连杆是否顺畅这个很重要
如果舵机受力过大就会回中不正的

楼主:
多谢各位帮助。
我还碰到个问题,小龙的两只木桨重量差距太大,有1.5克左右。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配重后再用(两只大桨的外形一致),有意义折腾吗?

网友:
球头太紧,磨磨就好了,我的开始也这样.

网友:
如果有象你形容的情况发生可以在轻的一根的重心点位置粘上透明胶带以配重。大桨安装之前要做动静的平衡,否则容易产生双桨,严重时会使机体产生抖动甚至象磕头虫一样的摇晃。

楼主:
19800905  在 2005-7-9 11:51 PM 发表:

如果有象你形容的情况发生可以在轻的一根的重心点位置粘上透明胶带以配重。大桨安装之前要做动静的平衡,否则容易产生双桨,严重时会使机体产生抖动甚至象磕头虫一样的摇晃。

的确抖得很厉害,换ABS桨就好了。
我想问问,这两只桨得重量差这么大,配重后还能达到好效果吗?

网友:
只要用贴胶条的方法仔细找好大奖的静平衡就还是很好用的。
装机后别忘了用调整螺距连杆的办法再作个动平衡。

网友:
什么叫大桨的静平衡呀?

网友:
gtugg  在 2005-7-10 11:24 发表:

什么叫大桨的静平衡呀?

通俗说
静平衡就是让两支桨要一样重。
动平衡就是两支桨的重心位置一致。

网友:
小刀:你的电机还有吗?我要20个,总共多少钱?

网友:
关于控制臂的间隙累计问题,请买球头控制臂升级件。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5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