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节锂电的接片折簖了。。。

楼主(2005-07-09):
断得比较苦,电池的一头几乎没了,请问还有挽回的余地么?

网友:
完了,那东西好象没办法接吧。。。

网友:
很不好接,我都断了好几根焊片,一根也没焊上,倒是压接上了!

网友:
itsme  在 2005-7-19 03:28 PM 发表:

很不好接,我都断了好几根焊片,一根也没焊上,倒是压接上了!

怎么压接?是否用金属片夹着?

网友:
有,可以接上,我有二节锂电也齐根断的,后来接上了,把外包装的铝泊焊片哪剥开点,哪里大概压了5-6MM,剥开大约露出焊片3MM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