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大:这个电池怎么样啊?

楼主(2005-07-10):
版大:这个电池怎么样啊?

ELE梦幻银11.1V 1800mAh(8C)  158.00
ELE超白金11.1V 1600MAH(10C) 176.0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6367

楼主:
没人用过吗?
怎么样啊?

网友:
这个2块电池板比较适合飞悬停和航线
真正要大动力响应的飞行就不行了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7-10 at 18:24 ]

网友:
我在用这款的8C  2块,练习悬停用,表现很一般.

楼主:
korg  在 2005-7-11 08:54 AM 发表:

我在用这款的8C  2块,练习悬停用,表现很一般.

怎么个一般啊,大大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
lsybox  在 2005-7-11 10:07 AM 发表:

怎么个一般啊,大大可以说详细点吗?

我用3300KV的电机,电流太大,8C电池根本供电不足.连续飞几分钟就动力下降无法再飞,咨询ELE客服也说"飞小暴龙此电池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korg  在 2005-7-11 05:14 PM 发表:

我用3300KV的电机,电流太大,8C电池根本供电不足.连续飞几分钟就动力下降无法再飞,咨询ELE客服也说"飞小暴龙此电池不能满足要求"!

连续能飞多少分钟?
有没有试过间断飞1-2分钟左右?累积多少分钟?
另外,这个电池耐用吗?能用多少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