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9通道大家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05-07-10):
请问各位老鸟,7、8、9通道都干什么用了?请指教,谢谢!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怎么没人回呀!

网友:
陀螺感度,油门微调,桨距微调。

楼主:
子阳  在 2005-7-10 11:38 AM 发表:

陀螺感度,油门微调,桨距微调。

陀螺感度不是在5通道上吗?

网友:
7、8、9通道在应用上你可以任意设置的
但是这些通道基本都是开关式控制而非比例控制
在一般的直机上基本用不到这些功能
用到最多的也就是油机上的油门和气门混控(一个舵机控制主油针)
安装GV-1或红外线自动平衡仪等其他辅助设备
在象真机上多用于控制收方起落架
还有拉烟控制器等等其他辅助工作

楼主:
子阳  在 2005-7-10 06:20 PM 发表:

无语。。。。。

见笑了,以前一直玩固定翼,近来才开始玩电直,所以不知道的比较多,望海涵!

楼主:
hyf_lj  在 2005-7-10 06:22 PM 发表:

7、8、9通道在应用上你可以任意设置的
但是这些通道基本都是开关式控制而非比例控制
在一般的直机上基本用不到这些功能
用到最多的也就是油机上的油门和气门混控(一个舵机控制主油针)
安装GV-1或红外线自动 ...

多些斑竹指点!

网友:
子阳  在 2005-7-10 11:38 AM 发表:

陀螺感度,油门微调,桨距微调。

不对啊!油门微调和总距微调并不占用任何通道啊,就拿ff9来说吧,调节油门和螺距旋钮改变的是第三和第六通道的曲线嘛(就是油门和螺距曲线)。

另外在ff9上可以把两个空餘的通道指定给遥控器侧面的两个滑杆,这两个滑杆可是比例的哦。如果航拍的话可以用这两个滑杆控制摄像机云台的x y轴。
或者可以把富裕的通道指定给任意开关

网友:
ff9上面,我的7通道已用于FMA平衡仪的感度通道,是比例通道哦!
8通道我打算用于收机轮,9通道就投弹好了。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7-10 22:14 发表:

不对啊!油门微调和总距微调并不占用任何通道啊,就拿ff9来说吧,调节油门和螺距旋钮改变的是第三和第六通道的曲线嘛(就是油门和螺距曲线)。

另外在ff9上可以把两个空餘的通道指定给遥控器侧面的两个滑杆,这 ...

要的,我是这么设的,飞3D这样设好飞。飞行中好调。

3810的直升模式的初始设置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是不少人习惯这么设的。

网友:
daka  在 2005-7-10 22:27 发表:

ff9上面,我的7通道已用于FMA平衡仪的感度通道,是比例通道哦!
8通道我打算用于收机轮,9通道就投弹好了。

哇!daka, 你要投什么弹?!

网友:
现在投的人民币彩蛋,未来打算投美元彩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