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过无刷电调的请看

楼主(2005-07-10):
我看了几份电调的电路图,发现它们对三相电动势都进行了采样,而同步
电机
是三相对称运行的,所以只要采一相的反电动势就可以了,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我没做过无刷电调,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那3相的采样是分别进行的。
以星形接法为例,如果A,B通电,测C的反电动势(大部分都只是过零检测)
同理亦然。。。

楼主:
如你所说,A,B相导通可以采样C相的电压,从而知道C相的过零点,因此也可以知道AB相的过零点,因为AB相的过零点和C相过零点相差+/-120度,还是不用三相都测的。

网友A:
拜托,你给电的时候怎么测量反电动势?

网友B:
兄弟,给你个建议:
不要搞什么反电动势了,很不稳定!真的。
搞成同步电机算了,性能差不多的。
转速低就PWM低,PWM随转速变高,一样好用。
但电路和程序简单了很多,并且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