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遥控器的设置问题 请hyf_lj解答

楼主(2005-07-10):
尊敬的hyf_lj版主你好:
请教你 hitec
遥控器
配450xl
遥控器中 THCV油门曲线 PTCV螺距 GYRO
陀螺仪
感度 RVMX上下跟轴
等主要参数如何设置效果最佳

网友A:
首先尊敬真是不敢当
我们大家都是纯粹的技术上面的交流和探讨
关于你提到问题
HITEC OPTIC 6的设备
THCV一般是NORMAL:0、45、60、75、100
PTCV:30、55、65、75、100
PTCV具体要根据你实际飞机的螺距进行调整
因不同的飞机连杆长度不同所以一般他们的曲线是不同的
GYRO你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RCE-500的话本体的感度在当中位置
设备上是80%左右
RVMX因使用锁头陀螺仪需要关闭设置成INH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
上述是在NOR模式下的设置
ST模式下如何设置
RVMX如何设置成INH我试好一会都不行

网友A:
RVMX你只要将数值调整到0%就是将RVMIX混控关闭了
ST1:油门80、70、70、85、100
奖距你只要调整数值使螺距到-4、2-3、9就可以了
当中2和4点只要拉直线就可以了
ST2:油门100、90、80、90、100
桨距-9、0、+9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