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

楼主(2005-07-10):
整个浆向下调了大概10度,不过依然有打空浆的声音。请看看那儿不对。谢谢。
改动前

改动后

网友:
不要光調槳~船的重心也很重要~

网友:
你可以把电池向后面放点。。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浆太小了..

网友:
呵呵~的確有點小

楼主:
翼手龙90  在 2005-7-10 18:20 发表:

你可以把电池向后面放点。。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电池已放到最后。

楼主:
ca101  在 2005-7-10 20:13 发表:

双桨这么小还可以,现在单桨是小了点!想问一下速度可以吗?

我录了一段视频的,想让各位看看,不过不知道怎样上传。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7-10 18:59 发表:

呵呵~的確有點小

大概要多大?用的是550电机,12V50A的单向电调。

网友:
心水精选  在 2005-7-10 20:16 发表:

电池已放到最后。

谁教你的.......电池放最后这船永远跑不快!

网友:
moto  在 2005-7-10 09:20 PM 发表:

谁教你的.......电池放最后这船永远跑不快!

接收机电池拉
当然放最后

网友:
是不是传动下了点啊````

网友:
上内部图..我可能能帮你看看.....
不清楚+我QQ我教你

楼主:
moto  在 2005-7-10 21:30 发表:

上内部图..我可能能帮你看看.....
不清楚+我QQ我教你

我的QQ172547733谢谢。

楼主:
nishao2  在 2005-7-10 21:21 发表:

接收机电池拉
当然放最后

电船不用接收机电池了吧?

网友:
把电池放到电机左右侧..或者换个轴系  200mm 太短了点。

网友:
moto  在 2005-7-10 22:28 发表:

把电池放到电机左右侧..或者换个轴系  200mm 太短了点。

楼主:
moto  在 2005-7-10 22:28 发表:

把电池放到电机左右侧..或者换个轴系  200mm 太短了点。

长的轴系会不会损耗太多的动力?换多长的轴系好点?你的意思是说电机装得太后还是说浆伸得未够出?谢谢。

[ Last edited by 心水精选 on 2005-7-10 at 23:51 ]

楼主:
小方  在 2005-7-10 23:24 发表:

我想先问问楼主,船目前的时速大概有多少。
==========================================
这种玩具船我也改了一个,感觉改双桨的玩具船效果很好,你的华迈舵可以放中间了。
我的双桨船在 9.6V 下时速大概 20 公 ...

没有算。应该不快20公里勉强有的,可能15左右吧。当时改的时候把其中一个轴拆烂了,没办法,只得改单浆。

网友:
哦是这样啊。。建议你用750电机、。。12V电。。。换个大点的半试浆。。。船的速度会很快的

网友:
半浸桨就是一半打水,另一半是打空气,

网友:
小方  在 2005-7-10 11:24 PM 发表:

我想先问问楼主,船目前的时速大概有多少。
==========================================
这种玩具船我也改了一个,感觉改双桨的玩具船效果很好,你的华迈舵可以放中间了。
我的双桨船在 9.6V 下时速大概 20 公 ...

看过视频了,时速应该不止20,我用8.4V电池的速度比你的快些.我开始对我的玩具船的表现感到厌烦,也想来个脱胎换骨.

[ Last edited by K100 on 2005-7-11 at 22:24 ]

网友:
楼主,我认为你的桨离船尾太近了,造成桨叶供水不足,建议在改动后的基础上桨叶再往后5CM左右.

楼主:
K100  在 2005-7-11 22:33 发表:

楼主,我认为你的桨离船尾太近了,造成桨叶供水不足,建议在改动后的基础上桨叶再往后5CM左右.

哦,明白,试试。谢谢

网友:
船高速行驶,船尾原来吃水部分基本上都是空气,这时如果桨叶离船尾太近,就会出现打空气现象了,当然这不同于半浸桨那种打空气,现在打空气太多了.这是我的分析,不定对,请高手指正.另,你的桨叶太小了,换只大点的吧,本来你船现在的设置都挺好的,改的手工也不错.

[ Last edited by K100 on 2005-7-11 at 23:31 ]

楼主:
K100  在 2005-7-11 23:26 发表:

船高速行驶,船尾原来吃水部分基本上都是空气,这时如果桨叶离船尾太近,就会出现打空气现象了,当然这不同于半浸桨那种打空气,现在打空气太多了.这是我的分析,不定对,请高手指正.另,你的桨叶太小了,换只大点的吧,本来 ...

多谢指教。

网友:
这船以前的朋友改的这船。。是每秒13到15米之间的速度。。算了下。速度也有。。。。40多公里了